有没有中空直角减速机推荐?

楼主(2019-06-14):
200w伺服电机用的,要求输出轴是空心法兰盘,输入输出轴成90度直角

楼主:
减速比在20或25

网友:
蜗轮蜗杆。。。

网友:
要求精度和需求数量呢?我们公司貌似可以定制

网友(点评):
不用定制,就要几个。想找个现成的

网友:
这种是吧

网友(点评):
这个法兰侧看着不像中空的,我需要中空里面能走线的。这是什么品牌呢

网友:
中空走线的话,没见过,应该只能订制,而且这个难度应该很大哦

网友(点评):
空心轴是为了增加强度 比实心轴价格要贵30%左右

网友:
要有法兰面,又要中空,还要走线,感觉你是法兰面要旋转啊,你说的应该是中空旋转平台或者分割器那些的吧,普通的减速机有中空都是拿来穿轴的,没有走线的吧。像图片这种中空的都是穿轴用的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这种吧

网友(2019-07-30):
推荐我们家的直角减速机,背隙可达一弧分,我们还提供整套设备解决方案
欢迎联系~
-
GTC厦门永鼎亿自动化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赵岗路276号2楼202

Tel: +86-592-5931017 / fax: +86-5925992101

E-mail:gumptious@gumptiou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