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铝合金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9-06-14):
  对粉末冶金不是特别了解,可以用这个工艺直接做到图纸上的精度么,还是说需要加工,材质是铝合金,现在是用机加工6061。
  另外常州附近有做这个的么,模具费用还有零件费用能给个大致价格。

网友:
粉末冶金精度在0.1左右,肯定无法满足你图纸上的精度要求的,如果是长单可以开一个压铸模+机加工

网友A:
还有就是你铝合金的具体材质,采购数量,否则怎么报价,

网友B:
公差放大,粉末可以搞的
有尺寸要求的,直接压出来如果不能满足,就补一刀车床。
经济型的产品推荐粉末做,我玩工具的时候很多零件也是改粉末了,经济实惠
你A6061的挤压铝,应该是高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铝合金的具体材质,采购数量,否则怎么报价,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产品,是长期要做的,总共有6种法兰,我们今年的目标是1w套
另外,粉末冶金和压铸,哪个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差放大,粉末可以搞的
有尺寸要求的,直接压出来如果不能满足,就补一刀车床。
经济型的产品推荐粉末做 ...

公差不能放大哦,我们最后出来的安装跳动只能有3丝

网友C:
铁基的粉冶件,公差精度是Um级的。。。。也就是整个件都不用加工,直接烧结后就可以用了。

不知道楼上说精度是0.1的,是哪里的粉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基的粉冶件,公差精度是Um级的。。。。也就是整个件都不用加工,直接烧结后就可以用了。

不知道楼上说 ...

不是铁基哦,我这是铝合金的,这个有差么

网友:
百度了一下,首先你这材料,肯定不能是6061,铝基的粉冶件,是铝粉和其它金属粉的混合物,并且铝基的烧结难度比铁基,铜基的难度大得多。

网友:
这个结构相关精度粉末冶金工艺不加工基本达不到,需要后期基本一次装夹后一次性加工来保证同轴度等,根据使用情况要求及数量粉末冶金的成本一般能比铸铝便宜一点吧,主要是加工成本能少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基的粉冶件,公差精度是Um级的。。。。也就是整个件都不用加工,直接烧结后就可以用了。

不知道楼上说 ...

压制密度均匀性,内应力、烧结变形,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相关尺寸,一般um的精度很难保证吧,是整形后复压再整形吗?不知道您是否有什么特殊方法,

网友(2019-10-08):
现在国内铝基的产品也可以用粉末冶金工艺做了吗?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基的粉冶件,公差精度是Um级的。。。。也就是整个件都不用加工,直接烧结后就可以用了。

不知道楼上说 ...

不知层主的“铁基的粉冶件,公差精度是Um级的”是哪种产品啊?

网友:
铝基粉末厂极少,铝粉相对铁粉更容易爆炸且破坏性更大,安全审核都很难通过。我们公司在国外有专门做铝基粉末冶金的工厂,需要可以给你介绍。
另外,说铁基粉末冶金直接烧结达到μ级的大哥,有点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