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问题

楼主(2019-06-14):
请问下不锈钢焊接后怎么去除焊斑,不影响不锈钢表面美观程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光

抛光后表面会不均匀吧

网友A:
|wx_UEdSE7Tq发表于 06-14 10:24
抛光后表面会不均匀吧

你这个是板材还是管件?多厚的,我们原先是管件焊件,用羊毛轮抛光,粗糙度仪检测都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板材还是管件?多厚的,我们原先是管件焊件,用羊毛轮抛光,粗糙度仪检测都是OK的

抛光污染比较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抛光后表面会不均匀吧

说说你是啥件;

外观有什么要求,可以整体抛光,拉丝,电解等等处理。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我知道的是整体抛光,不然会有痕迹。不过可以酸洗,铣刀,热转印盖住,喷漆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