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加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9-06-14):
下面那个凹进去的怎么加工?

网友A:
这得问你了,加工件估计放车间会被师傅骂死。

网友B:
嗯,有点难度哦,左右一对缺口拉通呢。
另外,这个好装螺丝吗?目测扳手都下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问你了,加工件估计放车间会被师傅骂死。

这个是别的厂设备模型,我也是菜,好奇问下这种会有好的加工方式不?

网友(点评):
看材质,成型方法,加工是不太好的,铸造,挤压,电火花。

网友:
每个缺口改两个R角会好加工,这样可以用立铣刀加工然后放电清角

网友:
看以后焊接板  然后铣平面

网友C:
我总觉得不从一线摸爬滚打就干设计纯属耍流氓!

网友D:
5楼说的对,要R角(工艺需要)
这样加工起来就很普通了

网友:
倒R角,然后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总觉得不从一线摸爬滚打就干设计纯属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有点难度哦,左右一对缺口拉通呢。
另外,这个好装螺丝吗?目测扳手都下不去。

我觉得也是不好加工,这个是别个厂的模型,感觉怪怪的,就想问问别人这么做有什么道理或有别的加工方式没?

网友:
应该漏R角了,有R角拿去铣就行了。这个设计倒是挺常见的,很多支撑件都这样

网友:
是铝合金的话,铸铝件也可以设计成这样啊

网友:
一定要按照图纸要求加工的话,只有脉冲加工。
估计是设计人员根本没有考虑加工工艺可行性,按照理解,只是个安装螺钉避让空间,完全可以加圆角的

网友:
反人类设计之一

网友:
估计忘倒圆角了

网友:
设计是个棒槌

网友:
这个应该是某设备(电推缸?)电机的连接法兰把。这玩意应该是挤出成型,或者铸造

网友E:
这玩意儿的铸件我倒是见过不少

网友:
分体的不行吗一定要这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楼说的对,要R角(工艺需要)
这样加工起来就很普通了

是的,有圆角就好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的铸件我倒是见过不少

有可能是铸件,人家主要做这种设备,用铸件也正常!

网友:
你这个零件有必要凹下去部分设计成尖角吗?如果改成圆弧点多话,加工中心就可以做了

网友:
太多的菜鸟 了,这种结构件 也有 ,不能用 H型钢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嗯,有点难度哦,左右一对缺口拉通呢。
另外,这个好装螺丝吗?目测扳手都下不去。

这种方式一般用内六角螺丝

网友:
这个图纸出出去 绝对被加工中心的师傅骂 …… 为什么不倒个R角呢

网友:
一定要这样做的话估计是得一个槽铣2次刀,费时间。个人见解。

网友:
应该设计几个R角,加工中心不好清根的

网友:
|所罗门_x发表于 06-14 11:16我总觉得不从一线摸爬滚打就干设计纯属耍流氓!
我一毕业就开始做设计,从没去过一线。第一年打杂,第二年开始设计小型整机,今年第三年,到现在已经设计了5个项目了。这5种设备刚投产调试时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但所有设备正式投产到现在一直稳定运行。
我觉着我这样应该不算耍流氓吧!

网友(点评):
设计也有很多种的,照葫芦画瓢的,原有设计定型产品只局部小改尺寸的,成熟设计新做样式的,参照客户产品使用机器设计类似的,根据新产品使用要求设计全新设备的。不知你做的是哪种?

网友(点评):
我是做公司内部自动化的。 客户提式样要求,我根据要求设计设备。有点类似于非标,每个项目都是从头开始。

网友(点评):
我是做公司内部的自动化的。事业部提出要求式样,我根据要求设计设备。有点类似非标,每个项目都是从头开始。

网友G:
需要先倒角,在用立式铣刀加工

网友:
看材质和尺寸,图样结构简单,普通材料尺寸不大普通铣床都能加工。

网友H:
设计这个加工件的人,完全就是在瞎搞的。

网友:
多次装夹呢,浪费工时

网友:
这个估计还没有做实际工程图吧,实际出图时肯定得会拆分了,不然貌似没见过可以加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先倒角,在用立式铣刀加工

倒角应该是一定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计这个加工件的人,完全就是在瞎搞的。

有可能是批量做的,用铸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先倒角,在用立式铣刀加工

嗯嗯,至少要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方式一般用内六角螺丝

内六角螺丝扳手太长的话下不去,外六角随便拧螺丝哦

网友:
数量多得话开模吧

网友:
可以铣出来,但是直角顶点处的无法做成尖角,只能留一部分圆角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做成R角。

网友:
这个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