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道处理机问题探讨

楼主(2019-06-14):
社区各位大神,小弟求解:焊道处理机的电解笔端部使用毛刷和无纺布,哪一种更好点?还有没有更优的替代方案?

网友A:
毛刷加浓硫酸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刷加浓硫酸搞过

好的,还有其他的好方法吗?

网友B:
你做的是什么产品,如果不锈钢箱体类,还可以采用电解,抛光液喷射抛光,颗粒球喷射抛光,

网友C:
焊道处理机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道处理机是干啥的?

处理焊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是什么产品,如果不锈钢箱体类,还可以采用电解,抛光液喷射抛光,颗粒球喷射抛光,

不锈钢类,这两种(抛光液喷射抛光,颗粒球喷射抛光)是不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D:
使用哪种  一是看使用者的使用习惯  二是看处理什么杨的焊缝  还要看哪种焊接工艺:一般角焊缝使用碳纤维较好一些 而平焊缝可以用无纺布  但是对于手把焊及二保焊这样的焊缝 碳纤维可能好一些

网友D:
楼主是做什么产品?薄板还是厚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做什么产品?薄板还是厚板?

薄板 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哪种  一是看使用者的使用习惯  二是看处理什么杨的焊缝  还要看哪种焊接工艺:一般角焊缝使用碳纤维较 ...

碳纤维是什么?毛刷属于此类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薄板 不锈钢

给你个扣扣3293843250,联系他看一下。

楼主(2019-07-22):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扣扣3293843250,联系他看一下。

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