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光轴上需固定一个薄板进行翻转,怎么连接呢?焊接挥着光轴钻孔螺栓连接?

楼主(2019-06-14):
一根光轴上需固定一个薄板进行翻转,怎么连接呢?焊接挥着光轴钻孔螺栓连接?

网友:
上个示意图吧

网友:
还有一种,真空吸盘吸住

楼主:
这根轴上装薄板,怎么安装?

网友(点评):
能截图大点吗?怕费电还是咋地?轴中间开个缝,夹着薄板,再开孔贯穿,螺丝背母夹紧。

网友:
这图真小气啊

网友:
先把问题表达清楚

网友:
用电机做一个翻转台

网友:
薄板对接光轴的地方焊接两个半圆的卡位,光轴上面用另一半的半圆卡位,螺丝固定两个卡位夹紧光轴。不知道这样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可以用U型管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