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调速问题

楼主(2019-06-14):
气缸自带缓冲调节螺丝,这个装置可以代替节流阀来调整气缸伸缩速度吗?有什么区别。自己在工作中确实使用过缓冲螺丝调节气缸运行速度,效果很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麻烦大家帮助

网友:
气缸自带缓冲调节螺丝, 只能调节气缸两端10-20左右的行程,作缓冲使用的; 不能作为整个行程的节流调速使用。

网友:
|易山水发表于 06-14 14:40气缸自带缓冲调节螺丝, 只能调节气缸两端10-20左右的行程,作缓冲使用的; 不能作为整个行程的节流调速使用。
哦哦,我调了缓冲螺丝,确实整个行程速度慢了,缓冲螺丝和节流阀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吗

网友(点评):
前者只控制两端,作缓冲使用; 后者可以控制整个行程。

网友A:
你这个气缸是标准型气缸,一般薄型气缸都没有这个玩意儿的。这个是气缸到达顶部的缓冲器,只是气缸即将到位时的消除冲击的作用。

网友:
是什么气缸自带的缓冲螺丝?一般气缸都没用的,除非是专门有气动缓冲结构的气缸。
功能上应该也是只缓冲到位冲击,无法调节运行时的速度才对

网友:
什么是缓冲螺丝啊,我只直达气缸上有液压缓冲器,橡胶缓冲垫,限位调整螺丝,,,调节速速的不都是用调速阀的吗。。。求解

网友:
|位的地方vv发表于 06-14 15:46什么是缓冲螺丝啊,我只直达气缸上有液压缓冲器,橡胶缓冲垫,限位调整螺丝,,,调节速速的不都是用调速阀的吗。。。求解

网友(点评):
没注意过这个地方,我也研究研究去

网友B:
|远祥发表于 06-14 15:14你这个气缸是标准型气缸,一般薄型气缸都没有这个玩意儿的。这个是气缸到达顶部的缓冲器,只是气缸即将到位时的消除冲击的作用。
但我调了缓冲螺丝确实整个行程速度都变了,我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在活塞刚运动时,排气通道和缓冲通道相对于外接气源和内部气缸腔体来说流量太小了,调节缓冲螺丝相当于减少了排气速度,所以起到全程调速的效果?

网友(点评):
刚好仓库有这样的气缸,去做了个测试。他的作用是起到缓冲器的作用,选型手册给他的名字就是气缓冲,还有一种是垫缓冲,具体材质不知道。也就是说,这种气缸可以不额外加缓冲器使用,我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我调了缓冲螺丝确实整个行程速度都变了,我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在活塞刚运动时,排气通道和缓冲通道相对于 ...

看来暂时只能这么理解了。

网友:
缓冲螺丝为了避免活塞在行程两端撞击缸盖而产生噪音,影响工作精度或者损坏气缸。
缓冲螺丝是在活塞运行到与缸盖快接近时增大阻力,减小运动速度的目的。

网友:
缓冲螺丝,调节气缸伸出和缩回末端缓冲行程用的,要想控制气缸速度还需要通过节流阀去调节气压来实现缸体伸缩速度,初步判断结构里边有通道实现了调节螺丝来使气缸缓冲距离变化,也就是缓冲时的气压大小决定了你整个过程前后端到限位的速度与距离。

网友:
缓冲型气缸只是在活塞快到达两端极限位置时,减少冲击力,起个缓冲速度的,对整体运行速度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气缸是标准型气缸,一般薄型气缸都没有这个玩意儿的。这个是气缸到达顶部的缓冲器,只是气缸即将到位 ...

好像薄型气缸也有缓冲的  只是不能调节

网友(2019-08-05):
领教了,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