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入门机械设计?

楼主(2019-06-14):
如题,本人是学自动化的,偏控制理论,电子方面。由于自己一直做机器人相关的东西,机械设计知识却很薄弱,想知道如何能入门机械设计这一块,这样将来可以不再依赖做机械的同事,自己可以独立开发机器人。

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最好可以推荐一些入门书籍或课程,不胜感激!

网友:
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合作共赢!

网友:
术业有专攻,我觉得机械还是交给机械的同事去做,自己把电机控制把通信做好就好了,不然忙不过来的

网友:
建议楼主钻研自己那块的方向吧,纵向发展空间很大

网友:
偏电气方向的,可以多学习和接触电气的知识,个人认为,电气工程师比做机械的收入高点

网友:
给人家打下手一起调试机器开始,起码能看出来人家什么时候要什么工具,什么规格的工具,这也都是很重要的机械知识入门。

网友:
先安装调试,不一定要自己动手,多看现场机器运行,机械设计在于知识的积累。做出来很简单,但是好不好用,就是很多经验在里边。

电子电气的,入门还难呢。

网友A:
想自己机器人的结构设计和机构设计?不太容易!毕竟别人4年机械专业的饭不是白吃的。如果你有时间、有恒心,先从几门机械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学起(机械原理、材料力学、理论力学、机械设计),学完这几门课,应该才算有了能进行机械结构设计的入门知识;然后再看看机械系统动力学,这是机器人这个方向必须要学好的一门课。这个时候再加上你的电气控制专业,就如虎添翼。

网友:
我觉得
第一步,学习机械制图和公差。制图电类专业也学过。关键是先能看懂机械图纸
第二步,机械原理。机械人的轨迹比较复杂,需要学好机械原理,然后在学习机构动力学和空间机构。这些都有书,不少书就是针对针对机械人
第三步,强度,设计的东西总不能断了,或者一使劲就弯了。先学好材料力学(电类专业也有这门课),然后学习机械零件
好在学控制的,数学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自己机器人的结构设计和机构设计?不太容易!毕竟别人4年机械专业的饭不是白吃的。如果你有时间、有恒心 ...

谢谢,总算有人正面回答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