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cad直径加大,标注怎么跟着改变

楼主(2019-06-14):
如题。。。。就是我的圆原来是20,我偏移1变成22了。然后我的标注怎么跟着一起改变

网友A:
这个很奇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奇怪吗?

来吧  大神  教教我  尺寸拉不动

网友:
重新标一下。

网友(点评):
这么皮呢

网友:
之前有个公众号上看到过,忘记了

网友B:
标注会自动变成22啊!除非你修改过的就不会变了,重新标注后就会随尺寸改变而变!

楼主:
我双击圆之后  把20改成22  尺寸也不跟着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会自动变成22啊!除非你修改过的就不会变了,重新标注后就会随尺寸改变而变!

我双击圆之后    把20改成22   改尺寸,标注也不跟着变

网友:
双击尺寸呀,把里面改成《》

网友C:
拉数字一侧的夹点是拉不动的,要拉没有数字一侧的。

网友:
不能用偏移命令,单击圆周,然后拉住四个加点中的一个,改半径

网友:
双击圆圈------特性修改-----直径一栏20改为22------end

网友:
真是费劲啊^_^

网友:
如果是实际标注,则尺寸是随图上元素驱动的;如果标注的尺寸经过手动修改的数值,则改数值不会随绘图元素的变化而驱动。

网友:
为啥不用缩放,,,,,,

网友:
标注没有关联尺寸。

网友:
你手动改过尺寸了,肯定不会跟着变啊。

网友:
如果没手动改动过尺寸,你点选要改变的圆,然后输入mo,然后空格件,里面找一下有半径和直径,那里的数改一下就可以改变圆大小

网友:
特性里面把尺寸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还有点想笑

网友:
双击改特性里面的半径直径以及直接拖动圆的大小都可以的。

网友:
重新标一下吧

网友(2019-08-05):
引用 网友C:
拉数字一侧的夹点是拉不动的,要拉没有数字一侧的。

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