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口径位置缩孔怎么解决?

楼主(2019-06-14):
冒口径位置老是出现缩孔,有大有小,有的比较光滑,有的比较粗糙,无法辨别是排气问题,还是铁水原因。冒口为热冒口。请大侠们指导一下。

网友A:
球墨铸铁的冒口设计是比较复杂哦,如果是气渣缩孔都存在,只能是铁水温度不够,补缩不及时,以及净度不够。

网友:
铸造的专业知识太少,仅有上学时那一点点,还是让有实践经验的大侠来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墨铸铁的冒口设计是比较复杂哦,如果是气渣缩孔都存在,只能是铁水温度不够,补缩不及时,以及净度不够。

谢谢老铁,感觉冒口径缩松问题较多,关键因素时冒口小了呢?还是排气不畅?

网友(点评):
小是主要的原因,然后必须及时补铁水。

网友(点评):
安排专人补

网友B:
其实主要原因是:铸造变形
也就是在铸造后产生局部收缩,形状与模具有凹凸不平等差异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主要原因是:铸造变形
也就是在铸造后产生局部收缩,形状与模具有凹凸不平等差异现象。

局部变形?缩孔附近位置的变形吗?

网友C(2020-09-02):
此处应该是最后冷却的,可以考虑试试将此处断口尺寸减小或增大冒口和产品的距离避免热节。

楼主(2020-11-17):
引用 网友C:
此处应该是最后冷却的,可以考虑试试将此处断口尺寸减小或增大冒口和产品的距离避免热节。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局部变形?缩孔附近位置的变形吗?

不是变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