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铰孔的疑惑

楼主(2019-06-15):
说来惭愧,我以前没试过铰孔,至少是没有通过铰孔去做高一点精度的孔
但上次遇到了,试过在数控车和加工中心上做,最后我都放弃了换成了车
孔直径Φ12(+0.018/0),我手头没有专门的浮动铰刀柄,在加工中心上直接用的ER刀柄配普通高速钢铰刀
但是孔径波动很大,圆柱度也不好
现在又遇到一个Φ3(+0.01/0)深8mm的孔(材料42CrMo,硬度18-24HRC),这次只能靠铰了,但是具体怎么弄法,恳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二

补充内容 (2019-6-15 09:34):
在加工中心上铰这么个精度的小孔,必须用上浮动铰刀柄了吗?
了解过这种刀柄一把大概4000左右,不知效果怎么样,谁用过呢?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铰孔这块接触的少,一直不怎么懂。需要用到铰孔的也一般只听说过用欧系铰刀的。实际参与几乎没有。希望有高手详细解说。

网友A:
活不是这么干法的,光看精度也不行,得看设计用途,你说的铰孔椭圆等问题那时你余量和吃刀参数用的不合理。之前铰孔45钢q235孔都是0.015或0.021公差,光洁度最好能达到ra0.8。能做到这样需要技术积累。刀具试好0.01公差也是可以干出来的。至于你说的3毫米孔吧应该是定位孔,用铰刀有些胡搞了,直接钻出来!一次不行分2次钻,除非你机床和刀具都有问题,跳动大,那这活怎么干都是白搭。放弃!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宝贵意见! 机床没问题,刀柄原来用的的确不好,我们采购尽图便宜,这次我肯定要指定品牌,我倾向液压刀柄 但对于钻来保证,此法有点牛,我先试试看

网友:
同样遇到一些问题,我主要做0.1到12MM的孔加工。铰孔上也遇到些同样的问题,用过高速钢的铰刀也用过硬质合金的铰刀,高转速,低转速,快进给,慢进给,切削油,乳化液都试过。孔壁的光洁度都不理想。有时候上一个工件好了,下一个又不好了。

网友:
扩孔如果留的加工余量不多的话,扩出来孔的尺寸要比直接钻出来的孔的尺寸精度要高一些,但是比不上铰孔得到的精度。铰孔的精度高是由于铰。

网友(点评):
是的,才疏学浅,对钻扩孔保证0.01的精度还是信心不足,倾向于用铰解决问题

网友:
|沈能金发表于 06-15 14:27同样遇到一些问题,我主要做0.1到12MM的孔加工。铰孔上也遇到些同样的问题,用过高速钢的铰刀也用过硬质合金的铰刀,高转速,低转速,快进给,慢进给,切削油,乳化液都试过。孔壁的光洁度都不理想。有时候上一个工件好了,下一个又不好了。
同事以前还用过酱油,说是效果不错

网友:
用含钴钻头,能保证0.01。粗糙度也能保证。我做过直径10的销孔。

网友:
买吧3.00的铰刀,买把2.99的铰刀,再买把2.98的铰刀,你主轴以及刀柄以及刀套完美跳动有大有小,这3把铰刀肯定有一把能满足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活不是这么干法的,光看精度也不行,得看设计用途,你说的铰孔椭圆等问题那时你余量和吃刀参数用的不合理。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