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模拟软件可以模拟出误差么?

楼主(2019-06-15):
以后会不会有一款软件可以把设计出的模型,模拟出真实加工后的样子,比如给了公差,软件就会根据机床寿命等条件自动模拟出加工的误差,这样会不会减小新人和老人的经验差距,从而提高效率呢

网友:
可以哇?你都知道有误差了还让软件模拟,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网友(点评):
也是哦 哈哈哈

网友:
模拟还是有很大用处的。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模拟可以达到真实的99%吧,我一客户,就是用软件模拟的。可以所现一些问题的,然后多次模拟改进,达到模拟的理想状态后,与实际中的就会非常接近。

网友:
不可能的,即使批量做,工装和产品都会有波动,无法实现绝对的理论值。

网友:
我觉得不太好实现,就算人类的技术文明达到很高的程度,能把所有的影响误差的因素考虑进去,也只能是减小误差,不能说是完全模拟出来,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件,也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台机床;就像求极限,你可以无限趋近于零,但不会等于零。

网友(点评):
以为如果这个能实现可以缩小新人老人的经验差距 看来没有捷径了哈哈哈

网友:
很难做到的,至少现在没有人来做的,机床的加工误差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比如切削液的温度,温度高和温度低加工出来的尺寸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看来还得是设计经验积累多了就能避免错误多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