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坏了谁会维修

楼主(2019-06-15):
机器启动后,回不到原位。

补充内容 (2019-6-17 22:05):
机器是焊接锯条的~锯条焊接过程是, 焊接,碰撞,退火,回到初始点,现在是开始焊接不回到初始点了。或过了初始点。过初始点就不能运行设备了。

楼主:
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是不 是系统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 是系统出问题了?

系统好的,就是跟天气有关~天冷启动后回到原位,天热就回不到原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系统好的,就是跟天气有关~天冷启动后回到原位,天热就回不到原位。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位置,或装个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或装个空调!

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C:
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的?机器故障的现象是什么?得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的?机器故障的现象是什么?得说清楚

机器是焊接锯条的~锯条焊接过程是, 焊接,碰撞,退火,回到初始点,现在是开始焊接不回到初始点了。或过了初始点。过来初始点就不能运行设备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器是焊接锯条的~锯条焊接过程是, 焊接,碰撞,退火,回到初始点,现在是开始焊接不回到初始点了。或过 ...

身边有朋友知道帮忙问问,感谢

网友D:
这个楼主现需要自己找原因,看一下是控制这边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然后再找解决方法,说是天气影响,机构里边有液压这些结构,会由于天气影响运行,再说现在的机构都做得上下温度可兼容很强了,这个应该不是主要影响机器的原因,不行就拆开外壳看一下内部运行状态,好找原因。

网友E:
设备使用的有几年了?
平时有按要求维护保养么?
故障出现有多久?
故障出现之前有无异常?
驱动部分?电路?机械?检测?

别人不在现场,很难给你提供帮助,除非对该设备熟悉,有相似经历。

故障维修需要:
1、基本知识,机械、电器、气动、液压;
2、观察力+分析 。。。

网友:
你提供的这点信息别人很难确定问题点在哪。
这种情况不到现场仔细调查,怎么能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怎么告诉你解决方案?

网友F:
初步诊断 液压系统控制阀故障+內泄

网友G:
不了解具体的动作和执行机构外人很难分析出结果。

网友H:
用排除法,一,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先易后难,数控设备一般有2种回原点,1,开机后设备自动运行到原点,原点可以是接近开关,微动开关等。有相应的硬件,检测相应的传感器,位置,等,2,设备设定的是浮动原点,也就是虚拟原点,需要系统记忆原点,当受外部干扰会丢失原点,尤其是你这种焊接高频设备,干扰最强,需要重新设置原点,根据你提供的信息,设备年代久远,系统的电池电压变低,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二,冷热对故障影响比较大,这主要是电路板老化,接触不良,重点补焊相关电路。清扫灰尘,尤其是和原点有关的接插件

网友(点评):
看lz的表达能力,估计是够呛了

网友I:
看你的描述,第一反应是液压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J:
限位开关检查一下,换一个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限位开关检查一下,换一个新的试试

开关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描述,第一反应是液压系统出问题了

要换什么?机子是德国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排除法,一,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先易后难,数控设备一般有2种回原点,1,开机后设备自动运行到原点,原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初步诊断 液压系统控制阀故障+內泄

天气冷热对,压力控制阀有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楼主现需要自己找原因,看一下是控制这边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然后再找解决方法,说是天气影响,机构里边 ...

请了几个工程师看了,没找出原因。都说这是疑难杂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了几个工程师看了,没找出原因。都说这是疑难杂症?

从你上边说的开始要回初始原点,回不去或者回原点过位导致回不去,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个还没到原点就不动了,这个说明机构里边硬件运行过程中走不到指定位置,从这方面排查,第二个是原点过位,看一下结构中原点处是否有感应器什么的失灵导致信号给不到,不能通过程序指令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备使用的有几年了?
平时有按要求维护保养么?
故障出现有多久?

大神哪里人啊~如果离近的可以来看看~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了解具体的动作和执行机构外人很难分析出结果。

如果离近可以抽时间来看看,我这是江苏连云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上边说的开始要回初始原点,回不去或者回原点过位导致回不去,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个还没到 ...

明天我把控制柜牌照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了几个工程师看了,没找出原因。都说这是疑难杂症?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哪里人啊~如果离近的可以来看看~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您在连云港哪?我在盐城大丰,如果您真的需要,我可以让一个朋友过来看看,他比我更专业!VX:1052328464 .

网友K:
手动操作,检查机械和反馈元件

网友L:
不在现场很难做出判断,给你几条建议:1,检查气缸气管有没有漏气。2,如果是电子开关控制,检查一下传感器有没有坏或者被油污之类的影响了。3,检查plc控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动操作,检查机械和反馈元件

能价格微信吗~我微信lygwxy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在现场很难做出判断,给你几条建议:1,检查气缸气管有没有漏气。2,如果是电子开关控制,检查一下传感器 ...

能加个微信指导一下吗?  我微信lygw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