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外接内冷的刀柄

楼主(2019-06-15):
这种刀柄在加工中心上怎么实现换刀的?主轴需要加装对应的管接头吧
有没有使用过的大侠,给个例图
没有内冷设备,产品打孔效果不好,想用上内冷刀具改善寿命和效率

网友:
虽然没用过这类刀柄,但是从结构上来分析的话,加工中心刀库无法换刀,而且有水管连的,应该只能手动换刀到当前到位上,稍微麻烦点吧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东东不便宜,改装也要点钱,是个细致活,装太偏了就麻烦了。
能算计出用外转内能降低成本,也是一大进步。今后就按发展需求买带内冷的机床,灵活性好很多,制造成本能降一些。
改装,主要是有些机床主轴旁边的结构装不上这个要用的定位块,而有些机床出厂就备了这个接口。
你还是先拍张主轴那一块的图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