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加工方法所能达到的加工精度

楼主(2019-06-15):
        大学毕业刚进入机械行业,都要去车间见习,少则几个月,多则1-2年。在车间见习或者实习之后,你对各类机床的加工精度了解多少?他们的加工精度分别能达到什么程度?心里有数吗?

       加工精度主要用于表征生产产品的精细程度, 是评价加工表面几何参数的术语。加工精度用公差等级衡量,等级值越小,其精度越高。

       公差等级从IT01,IT0,IT1,IT2,IT3至IT18一共有20个,其中IT01表示的话该零件加工精度最高的,IT18表示的话该零件加工精度是最低的 ,一般厂矿机械属于IT7级,一般农用机械属于IT8级。产品零部件按功用的不同,需要达到的加工精度不同,选择的加工形式和加工工艺也不同。

        下面是几种常见的加工方法所能达到的加工精度。

01
车削
        工件旋转,车刀在平面内作直线或曲线移动的切削加工。车削一般在车床上进行,用以加工工件的内外圆柱面、端面、圆锥面、成形面和螺纹等。

        车削加工精度一般为IT8—IT7,表面粗糙度为1.6—0.8μm。

        (1)粗车力求在不降低切速的条件下,采用大的切削深度和大进给量以提高车削效率,但加工精度只能达IT11,表面粗糙度为Rα20—10μm。

         (2)半精车和精车尽量采用高速而较小的进给量和切削深度,加工精度可达IT10—IT7,表面粗糙度为Rα10—0.16μm。

       (3)在高精度车床上用精细修研的金刚石车刀高速精车有色金属件,可使加工精度达到IT7—IT5,表面粗糙度为Rα0.04—0.01μm,这种车削称为"镜面车削"。

02
铣削
        铣削是指使用旋转的多刃刀具切削工件,是高效率的加工方法。适于加工平面、沟槽、各种成形面(如花键、齿轮和螺纹)和模具的特殊形面等。按照铣削时主运动速度方向与工件进给方向的相同或相反,又分为顺铣和逆铣。

        铣削的加工精度一般可达IT8~IT7,表面粗糙度为6.3~1.6μm。

        (1)粗铣时的加工精度IT11~IT13,表面粗糙度5~20μm。

        (2)半精铣时的加工精度IT8~IT11,表面粗糙度2.5~10μm。

        (3)精铣时的加工精度IT16~IT8,表面粗糙度0.63~5μm。

03
刨削
       刨削加工是用刨刀对工件作水平相对直线往复运动的切削加工方法,主要用于零件的外形加工。

       刨削加工精度一般可达IT9~IT7,表面粗糙度为Ra6.3~1.6μm。

     (1)粗刨加工精度可达IT12~IT11,表面粗糙度为25~12.5μm。

     (2)半精刨加工精度可达IT10~IT9,表面粗糙度为6.2~3.2μm。

     (3)精刨加工精度可达IT8~IT7,表面粗糙度为3.2~1.6μm。

04
磨削
        磨削是指用磨料,磨具切除工件上多余材料的加工方法,属于精加工在机械制造行业中应用比较广泛。

       磨削通常用于半精加工和精加工,精度可达IT8~IT5甚至更高,表面粗糙度一般磨削为1.25~0.16μm。

      (1)精密磨削表面粗糙度为0.16~0.04μm。

      (2)超精密磨削表面粗糙度为0.04~0.01μm。

       (3)镜面磨削表面粗糙度可达0.01μm以下。

05
钻削

         钻削是孔加工的一种基本方法,钻孔经常在钻床和车床上进行,也可以在镗床或铣床上进行。

         钻削的加工精度较低,一般只能达到IT10,表面粗糙度一般为12.5~6.3μm,在钻削后常常采用扩孔和铰孔来进行半精加工和精加工。

06
镗削
         镗削是一种用刀具扩大孔或其它圆形轮廓的内径切削工艺,其应用范围一般从半粗加工到精加工,所用刀具通常为单刃镗刀(称为镗杆)。

       (1)对钢铁材料的镗孔精度一般可达IT9~IT7,表面粗糙度为2.5~0.16μm。

       (2)精密镗削的加工精度能达到IT7~IT6,表面粗糙度为0.63~0.08μm。

         下面这个表更直观的表示了各种加工方法所能达到的精度:

网友:
单刃镗刀与镗杆
以T611为例(沈阳二机床)
镗轴,就是镗床的主轴,主轴前头有个莫式6号的锥孔。不过有些地方人也管它叫做镗杆。
这里的镗杆,估计是说装刀的刀杆。一般刀杆比较短,一头是莫式锥度,如果也是6号的话,直接插进镗轴里、固定方式有两种。一是刀杆头上有个扁,正好插进主轴锥孔底部的凹槽,典型的就是钻头;一是主轴锥孔侧面有一扁长孔,用来装“销铁”
刀杆常见的固定方式是用“销铁”,。装刀的一端则是方孔或者是方槽。是通的。这里面主要用来装刀头,也可以装别的。
刀头单刃的多,也有双刃的。如果是双刃,刀孔(刀槽)就讲究了。双刃多见于浮动镗刀,对手艺要求很高

网友A:
现在的数控类加工设备因为采用了新的工艺,新的科技,已经可以加工出超越手册的精度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这样理解,手册给出的是经济加工精度(经济光洁度)

网友(点评):
手册上给的加工精度是当时那个年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数控类加工设备因为采用了新的工艺,新的科技,已经可以加工出超越手册的精度了

应该是!你可以根据实践补充内容,或者上面有不对的地方,可以完善一下。知识应该是不断更新才对

网友:
很多时候,限制在几何公差上

网友:
我觉得达不到你说的精度大侠

网友:
让我长见识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
现在一般都数控加工,大多数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2019-11-16):
应该精度提升的比较多

网友(2020-04-02):
发额色色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