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推荐

楼主(2019-06-15):
各位大侠们好,有个关于材料方面的问题请教。我们现在需要一种防腐蚀性的材料,还要能够传导信号,我们之前用的是不锈钢材料,完全腐蚀掉了。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材料,请问有什么好的材料推荐吗?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干嘛用的? 一般来说不锈钢316或者316L就够了,在往上一个层面就是双相钢2205/2207等等。

网友:
不锈钢的耐腐蚀,也分环境工况的。
不同的型号有其相适应的场合。

先分析工况、原因,再找相应材料或者相应防护!

网友B:
你求助的材料使用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酸性?碱性?高温?低温?
原来使用的不锈钢是被什么介质腐蚀了?

网友C:
什么性质的腐蚀?铝合金可以不?

网友D:
304不锈钢最怕氯离子,不知道你的环境里是不是有盐

网友:
可根据腐蚀液体类型浓度、温度等要求选择合适的工程塑料。

网友:
Inconel 625  ,Inconel 825  ,效果杠杠的

楼主(2019-09-25):
引用 网友B:
你求助的材料使用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酸性?碱性?高温?低温?
原来使用的不锈钢是被什么介质腐蚀了?

你好,白乳胶中,用来做电极,检测液位。我用了石墨棒,但是太淬,很容易裂。不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干嘛用的? 一般来说不锈钢316或者316L就够了,在往上一个层面就是双相钢2205/2207等等。

你好,白乳胶中,用来做电极,检测液位。我用了石墨棒,但是太淬,很容易裂。不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4不锈钢最怕氯离子,不知道你的环境里是不是有盐

你好,白乳胶中,用来做电极,检测液位。我用了石墨棒,但是太淬,很容易裂。不好安装。

楼主(2020-07-06):
引用 网友C:
什么性质的腐蚀?铝合金可以不?

不可以,铝的导电性不那么好。

网友:
英特乃尔625或者蒙乃尔400,都可以耐腐蚀,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