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有空帮忙看一下,这个加重板的固定耳朵折边两种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9-06-15):
其中一种被领导批了,但不是很清楚。

领导要改的

领导要改的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网友:
Z轴方向尺寸减小?

楼主:
是贴着加重板边的,一个往上折,一个往下折,这个的区别。

网友(点评):
说不上来。。。

网友:
耳朵的那一面板和箱子是焊接的还是螺栓连接的?箱子的重量有多少?

网友(点评):
有槽孔,应该是螺栓

网友:
应该是22那张图给批了吧

网友A:
你之前的方案两侧需要留出耳朵板的间隙,不然合不上去,要是加工时尺寸有点偏差就装不上去了。
老板的方案就不需要留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的方案两侧需要留出耳朵板的间隙,不然合不上去,要是加工时尺寸有点偏差就装不上去了。
老板的方案 ...

同意

网友:
领导考虑了安装?

网友:
第一个图,不方便安装,必须要人拖着才行。所以你挨骂了,这骂的值

网友(点评):
楼上两位,去车间当当工人就知道了

网友B:
领导要改的是对的,1.不用留缝隙,2.角铁受力方向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领导要改的是对的,1.不用留缝隙,2.角铁受力方向正确。

这个受力方向怎么讲?

网友:
材料折弯时受力的一面必然受挤压,也最容易从此处断裂。

网友(点评):
请问那东西能受多大力?

网友:
结合实际安装吧

网友:
lz提供了图11的装配图,能否将图22也装配一下看看

网友(点评):
一装配就清晰了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1.你的设计没考虑折弯板对安装的影响;2.你的设计受力存在问题,很容易从焊缝处开裂。

网友:
折弯有折弯角,不像机加可以直接成直角

网友:
你设计的焊接边朝上,领导设计的焊接边朝下?是这样吗?
领导(图11)可能考虑的是装配后再点焊耳朵。
也许是这样吧。看不太清楚

网友:
不知道你们怎么当的工程师。
一个是机架,那个托盘估计是废油槽什么的。还在考虑配合的问题,却不考虑安装的问题。都TM读书读傻了吗?

网友:
11  是对的

网友:
如果有尺寸,做做受力分析就应该知道了。

网友:
我感觉是安装平面的问题,11那张图的安装定位面应该是以加重版的端面安装的,比较好安装
22那张图是以6个耳朵的安装平面,估计 6个耳朵装的时候定位在一个平面比较麻烦,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把加重伴装歪了,高低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