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器人启动停止过程?

楼主(2019-06-15):
启动的时候,先松的刹车在发脉冲,还是先发脉冲在松刹车?那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   另外机器人刹车都是靠电机刹车吗?没有通过减速机自锁方面的吗?

网友A:
应该是先松刹车,再给控制信号。因为刹车松开也是逐步松开的,控制信号是在松开刹车,延迟几秒或者十几秒发出。实际需要延迟多少秒,需要做实验。

 自锁和刹车不是一个概念。
刹车是给机器一个与运动方向相反的力,是运动着的机器减速,并停止;自锁外界不论给机器一个多大的力,机器都不能运动或者改变起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先松刹车,再给控制信号。因为刹车松开也是逐步松开的,控制信号是在松开刹车,延迟几秒或者十几秒发 ...

网友:
涡轮蜗杆减速机  我们在用

网友:
一起动的呀,你以为伺服电机的刹车跟普通的刹车一样么?
还有就是,刹车就算没完全松完,但是刹车负载呈指数下降的,电机完全可拖着那点点负载走的。
另外,机器人的伺服电机一般都用绝对值编码器,用伺服电机刹车要比减速器刹车更好。

网友:
这个问题搞工控的都遇到,那为啥伺服驱动器里没有刹车和电机运行时间差的参数设置呢?,

带刹车的伺服电机的用法我们是这样用的,刹车只是在驱动器全部失电才有效,驱动器上电,刹车松开,电机自己建立磁场(和刹车一样)但这个前途是参数设置里,要设定成上电使能。如果用外部使能信号(使能,就是让驱动器工作但电机不转,等待位置信号,),一定要同时打开刹车

楼主:
总结如下,就是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那样有类似自锁的功能,通过自身电机原理结构就能实现保持力矩自锁,伺服电机本身就具备自锁能力。抱闸的作用是为了掉电自锁或者配合自锁。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2019-07-22):
抱闸的作用貌似是让电机极快速的停止转动

网友:
如果是伺服电机的话,启动的时候先电机上使能,松开刹车,发脉冲。停止的时候停止发脉冲,抱闸杀死,断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