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强度

楼主(2019-06-16):
请问各位大神,普通未处理的45#钢的疲劳强度比较高,还是不锈钢201疲劳强度高?不锈钢201不算经济成本比较合适用于传动轴吗?

网友:
45钢的屈服强度:590MPa(取45钢棒材的数据) ;不锈钢201的屈服强度:50,000 to 150,000 psi。一般材料的屈服强度高,疲劳强度也越高,那么,从二者的屈服强度数值看,不锈钢的屈服强度大于45钢的屈服强度。因而,由此推断,不锈钢201的疲劳强度高于45钢。

适不适合做传动轴,要根据传动轴上的载荷值、转速和传动轴的结构计算下;另外,还要看材料用于什么环境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