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马达带动一个绕线轮

楼主(2019-06-16):
  一个小马达,带动一个绕线轮,缠绕(卷放)直径1毫米钢丝绳线,求码线设计,要求线绳输出端位置固定不变,奖金1000-10000,多少取决于方案,

15288973751老韩

补充内容 (2019-6-16 14:27):总成体积不能大于10cmx10cmx15cm,质量不超500克,不含电机

网友:
请图示:线绳输出端位置固定不变

网友:
您可以在1688上搜索光杆排线器,看看能不能满足需要

网友(点评):
你是在想办法,也在问办法,却没说也太关键的参数:多宽的槽啊?

网友:
我怎么觉得结构跟线切割机床差不多

网友A:
线轱辘位置不动,电机带着绕线轴做左右往复运动。
将电机+绕线轴总成固定在一个底座支架上,然后用气缸推动支架做左右往复运动。
气缸的行程由绕线轴上缠绕钢丝的有效长度决定;气缸出力由电机+绕线轴总成的重量,再考虑气缸活塞杆的摩擦效率。

网友B:
钢丝绳长度很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轱辘位置不动,电机带着绕线轴做左右往复运动。
将电机+绕线轴总成固定在一个底座支架上,然后用气缸推 ...

气缸推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丝绳长度很关键

一般有几十米长吧。

网友:
@Cavalier_Ricky 线径1mm,根据图片可目测槽宽,30mm左右。

网友(点评):
搞机械设计的,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最好不要养出“猜”的习惯。会很倒霉的。

网友(点评):
是的,不过个人觉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1mm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