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缸有没有做成2级的结构形式?

楼主(2019-06-16):
我看有关资料中液压缸有做成2级的 那电动缸是否可以做成2级的?谢谢!

网友A:
你想用一个电机带那肯定有问题,没有重复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用一个电机带那肯定有问题,没有重复精度了。

肯定不用一个电机

网友:
做是没问题就是复杂度要高很多。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我们只做单级的

网友:
所谓二级缸就是用一个电机带动两级缸。精度取决于传动件(如丝杠)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