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9-06-16):
各位大神,如图的一个夹紧并翻转90度结构,夹持的重物有11.5kg,里面的夹紧气缸选用多大合适,翻转用齿轮齿条结构,这个气缸选用多大合适呢?

网友A:
补充几个数据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
以齿轮中心,气缸输出力乘于齿轮半径等于旋转件重力乘于重心到齿轮中心

网友:
夹紧用虚位移原理算,论坛里之前有我发的帖子
旋转要考虑转动惯量  就是按加减速算。考虑加速度。或者找出哪个位置受力最大。留个2的安全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几个数据上来,帮你看看,

a=54
c=38
b=74

网友B:
机构发给我给你算下,然后告诉我你要多大的夹持力,气缸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构发给我给你算下,然后告诉我你要多大的夹持力,气缸的行程,

夹持重物11.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