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骨架油封的您,是否还在纠结呢?

楼主(2019-06-16):
目前一直困扰密封行业的难题…
骨架油封的问题——真正成本?
大量的实验证明传统的骨架油封无法有效的密封轴承的润滑油泄漏。

根据实验数据分析如下:
骨架油封的使用寿命短;
骨架油封不能有效的阻止轴承腔不受污染;
骨架油封会严重的磨损轴面,引起设备严重受损并增加额外成本;
当骨架油封泄漏时,润滑油的流失会给轴承及设备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目前我司推出一款高效迷宫密封,针对所有使用骨架油封工况,而且不磨轴,寿命达到45000小时,飞溅油工况,零泄漏,达到行业标准,价格与骨架油封相差无几
1不磨轴
    传统骨架油封使用时,因长时间工作对轴面有一定损害,从而出现轴面磨损,导致润滑油从磨损面泄漏。
    XM轴封使用的是非接触式设计,油封分为动环与静环,动环与静环分别通过过盈抱住腔体与轴面上,油封在运作中,保证了动环与静环之间相对运动。
2寿命长
    传统骨架油封实际使用寿命,它在短时间内的密封效果良好,使用时间过长会出现密封性降低,致使润滑油的流失会给轴承及设备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我们根据实验数据分析出来目前它的使用寿命基本都在三个月左右更换一套。
    XM轴封因设计结构是未接触式设计动环与静环相对运动,它使用是从一而终,油封不会因为长久的使用导致密封性变动,油封有效的保证了产品稳定性及长久性。

3功耗低
    传统骨架油封因磨损问题,根据市场调查目前许多厂商为了保证了轴体的稳定,厂商会为了轴体设计一个轴套,磨损部分为轴套,骨架油封出现泄漏后,厂商只需要为设备更换油封及轴套,成本高功耗大。
XM轴封因使用动环与静环过盈轴面与腔体上设计,油封使用寿命在5年以上,厂商无需在轴体上加装轴套,可以有效降低功效。
4价格低
    XM轴封与骨架油封采购成本一致,它的价格甚至于比骨架油封的价格更低,这样能更好的保证了各大厂商的利益。

楼主:
迷宫轴封

楼主:
电子样板

网友A(2020-07-11):
引用 楼主:
电子样板

好的广告优缺点都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广告优缺点都说一下

缺点就是贵,不能往复运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缺点就是贵,不能往复运动。

缺点就是贵——这个可以按照轴径给一个参考价;不能往复运动——作为旋转密封允许承受多大的轴向串动,对安装孔、安装轴的要求(包括精度及倒角要求),好的产品还要有一个正确的安装;最主要的是适用的工况:隔离的介质、颗粒物。
对工作原理没太看明白,有磁性元件是否容易聚集铁质磨粒,对密封不利。

楼主(2020-08-31):
引用 网友A:
缺点就是贵——这个可以按照轴径给一个参考价;不能往复运动——作为旋转密封允许承受多大的轴向串动,对 ...

您分析的很全面,本身磁性仅仅作用于动静环之间,对于外部的话磁性可以忽略不计,往复运动是说类似活塞杆那样的,对于径向的跳动或者是轴向的窜动,那肯定是没问题的。至于说产品本身原理可以理解为跟骨架油封体积大小差不多的机械密封,因为用磁力代替了机械密封的弹性模块,减小体积,而且永磁体更加稳定,不会出现弹性疲劳,而且受力更均匀,寿命稳定

楼主:
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