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设计,让你看看细节的重要性

楼主(2019-06-17):
今天聊的是有关机械设计的细节,因为昨天遇到。。。

大家仔细看上图,可以发现红色箭头所指的位置是一条缝,而这条缝足以引发一场工伤事故,把人给搞伤或搞残。。。!!!

这个零件的全貌如上图,俗称为连接座,它是一个结构件,需要承受较大的重力!

    它是这样使用的,左右各一个,M12螺丝和φ12的销钉紧固于焊接工装,再整体搭接在焊接外部轴翻转台上;在生产过程中它需要能达到快速换模的效果,并能保证治具与设备的链接牢固可靠。而且该治具有2吨重,每个连接座需要能够承受1吨的重力,外加设备翻转过程中的扭力及其它动载荷所产生的侧向力,所以最大受力往往会大于1吨多!

    当现场欢欣鼓舞的开始调试产品,应付于客户交样,焊接工装在翻转时,出现一个清脆的响声,还好声音比较大,被现场生产技术人员及时发现,叫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PS:调试过程中,常常会有爬到工装底部看焊缝效果的情况,如果此时连接座断裂,只接把人给压扁)

于是乎,客户的设计人员与供应商零件制造人员开始斯逼!

一个说:你不按图纸加工,偷工减料!

另一个说:你图纸出的啥玩意儿,标注的尺寸不全,又没明确要求!

    其实站着供应商角度来看,他们好像也没错:我不知道这个零件要承受这么大的力!你图纸上面也没说一定要整体加工,也没说不能焊;考虑到给采购报最低的价格,这个零件肯定是焊起来最省钱!如果买一整块料,CNC全部铣出来,那我按报价来做肯定亏本了。

面对这样是是而非的情况下,细节起着决定性作用,成熟的工程师不会给供应商钻空子的机会:

1、零件尖角位置设计成大的R角;

2、技术要求里面写明制造类型为CNC加工;

3、并要求:此零件不允许拼焊,由一整块零件加工中心铣出。

    一个公司标准化做的太全面,往往会弱化人的设计能力!现成的机构和零件拿过来就用,很多人不会去想它的功能性要求、结构性要求、工艺性要求和经济性要求,更加会疏忽细节的重要性!

    现在咱们这儿的年轻人,聊起来很多人都没去车间实习过,现在他们设计的东西也老是被车间吐槽干涉多,不好装配。。。其实这些都是因为设计不够仔细!

    记得从学校毕业,在工厂实习的那段时间,每天被师傅安排给零件倒角,当时不理解为什么,现在终于明白,师傅良苦用心是想让刚踏入工作年轻人,机械工作需要从细节做起!

网友:
这两块板我觉着有些薄了,设计的也有问题。
负载几吨重,看起来不超过15mm厚,还是靠几个螺丝(看起来像是M8或者M10的)吊着,
所有负载全都压在螺丝帽那点面积上,局部应力太大。
而且安装时治具没有东西承载,从头到尾都要吊着安装,不是很方便。

要是我,我肯定不敢这样搞。

楼主:
|yien发表于 06-17 09:12 本帖最后由 yien 于 2019-6-17 09:21 编辑

这两块板我觉着有些薄了,设计的也有问题。

负载几吨重,看起来不超过15mm厚,还是靠几个螺丝(看起来像是M8或者M10的)吊着,

所有负载全都压在螺丝帽那点面积上,局部应力太大。

而且安装时治具没有东西承载,从头到尾都要吊着安装,不是很方便。

要是我,我肯定不敢这样搞。

厚度是30毫米,我们设计这个板让VAE分析过,一体的能承受1吨多的重量。
至于工装的起吊,上面有四个M24的吊耳。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度是30毫米,我们设计这个板让VAE分析过,一体的能承受1吨多的重量。
至于工装的起吊,上面有四个M24的吊 ...

是板整体厚30mm吗?
那下层与治具连接的厚度是多少?应该就是15mm吧。

我不太清楚你们CAE分析时,载荷分布是怎样设置的,校核重点是放在翻转台连接处,还是治具连接处,还是整体变形量。

但是即使CAE能通过,在我们公司,设计这种重载连接部件时,把所有载荷交给螺丝来承受的方案是过不了评审的。

楼主:
|yien发表于 06-17 09:53
是板整体厚30mm吗?
那下层与治具连接的厚度是多少?应该就是15mm吧。
我不太清楚你们CAE分析时,载荷分布是怎样设置的,校核重点是放在翻转台连接处,还是治具连接处,还是整体变形量。
但是即使CAE能通过,在我们公司,设计这种重载连接部件时,把所有载荷交给螺丝来承受的方案是过不了评审的。

是下层与治具整体联接那块

网友:
记得在学校第一次做减速器的课程设计,画了螺栓孔却没有扳手的位置。现在想着好笑,可仔细回想起来那时候却是无法避免会出现的错误。有些细节上的问题是只有见过或听过了才能在设计的时候去注意,要想成为机械设计大师,见多识广是必须具备的素质。吾辈路漫漫,踏地履勤换~~~

楼主:
|玉馥盈阙发表于 06-17 10:00记得在学校第一次做减速器的课程设计,画了螺栓孔却没有扳手的位置。现在想着好笑,可仔细回想起来那时候却是无法避免会出现的错误。有些细节上的问题是只有见过或听过了才能在设计的时候去注意,要想成为机械设计大师,见多识广是必须具备的素质。吾辈路漫漫,踏地履勤换~~~
层主思想觉悟很高,所以做设计的,车间实习个一年半载的很有必要。

网友:
说到细节太多太多了,例如没有扳手空间,不考虑加工工艺可行性,不考虑加工成本,漏标,标错,明细数量错误等等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下层与治具整体联接那块

那应该没啥问题。

可能是我们公司比较保守,不怎么敢用太激进的方案,所以我才说连接板的设计有些问题。

楼主:
|yien发表于 06-17 10:29
那应该没啥问题。
可能是我们公司比较保守,不怎么敢用太激进的方案,所以我才说连接板的设计有些问题。

是的呢,我们第一次做这个零件的时候不知道有多纠结,用了半年没问题才敢标准化。

楼主:
|biggunner发表于 06-17 10:29说到细节太多太多了,例如没有扳手空间,不考虑加工工艺可行性,不考虑加工成本,漏标,标错,明细数量错误等等多了去了
是的,形形色色的太多啦,做到全面细节真的是不容易的!

网友:
您好,我反而觉得多排通孔的设计可以,如果用12.9级5个M10螺栓背螺母抗弯强度比零件做成一体的抗弯强度更好

网友A:
用拖的也许能好点,结构也单薄点。

网友:
      工程图中如果表达的是一个零件,供应商焊接出来,那肯定是供应商的问题了。
      图纸是设计和加工交流的语言,不懂可以问,哪怕设计的再有问题,你可以提,可以说,但是不能不经过同意就更改结构,你改了就是你的问题。或许是设计人员考虑不周,也或许是你没理解设计人员的意图。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设计细节肯定是很重要

但是单单从这个例子来看。供应商应当承担所有责任。如果图纸没有注明可以焊接,那默认就是以去除材料的方式加工。如果是焊接件,图纸会有各子零件的单独图纸,焊缝要求

至于价格问题,则是供应商需要考虑的,如果价格太低,可以不接,或者要求加价。以低价接下来,却不按图纸施工。那就是供应商的问题。

网友:
让你倒角是因为倒角倒不废,让你干别的你可能干坏了。没你想的那么高深。

网友:
这就是焊接站的外部轴,但这个设计不敢恭维,夹具更换时太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拖的也许能好点,结构也单薄点。

好像是一个变位器?

如果焊接工装比较大,人可能蹲上去的话,变位器调整到位后,底部最好还是要有支撑保护。

作业指导书也应该尽量避免直接趴机器下面检查焊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