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图纸上的螺钉是自攻螺钉还是公制螺钉

楼主(2019-06-16):
请教各位大哥:    如何辨别图纸上的螺钉是自攻螺钉还是公制螺钉。即自攻螺钉和公制螺钉在图纸中的画法有何异同。、
谢谢。

网友A:
所有螺纹滚成自攻螺丝均为机械螺纹,与英美统一螺纹粗牙一样,请参阅SAE J81规定。公制螺纹请参阅SAE J1237及DIN7500规定。

网友B:
自攻前面是ST,一般是M。

网友C:
看一下配合孔的尺寸,配合孔标的螺纹就是普通螺丝,标的只是圆孔那就是自攻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螺纹滚成自攻螺丝均为机械螺纹,与英美统一螺纹粗牙一样,请参阅SAE J81规定。公制螺纹请参阅SAE J1237 ...

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攻前面是ST,一般是M。

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配合孔的尺寸,配合孔标的螺纹就是普通螺丝,标的只是圆孔那就是自攻螺丝

对啊。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