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2吨的起吊架,怎样在美观减轻质量的情况下负载

楼主(2019-06-17):
底下六块电磁铁   ,架厚自定  注重美观减轻质量,架总长5米  宽度0.6米

网友A:
上钛合金

网友B:
楼主这个结构完全没有强度啊,一般机架结构件都是用方管拼接而成的,你怎么能用一块平板,而且负载是两吨的!

网友C:
做高一点,三角筋到边。另外请考虑下型材,比板好一点

网友:
平板这么长结构不合适,做成架子,加上斜拉支撑,先考虑足够的强度和安全再说吧

网友:
等悬臂梁了解下。

网友D:
角钢,方管更合适做长机架。最好做受力分析

网友E:
直接用根槽钢或工字钢改改。

网友:
先确保安全吧

网友:
拓扑优化,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钛合金

哥有点小贵啊用普通的碳钢。

网友:
桁架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结构完全没有强度啊,一般机架结构件都是用方管拼接而成的,你怎么能用一块平板,而且负载是两吨的 ...

型材架子设计好看也行?这个我对型材的设计观念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根槽钢或工字钢改改。

太重了吧这个架不能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钢,方管更合适做长机架。最好做受力分析

受力分析了  弯曲量太大。都快成大圆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高一点,三角筋到边。另外请考虑下型材,比板好一点

太高了,就没有活动量了。哥

网友F:
这结构估计要砸死人吧~什么好歹设计些加强筋在上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结构估计要砸死人吧~什么好歹设计些加强筋在上面吧

他那样画就是打算拧成一团的。不过可以建议两端向中间再吊两根钢丝

网友:
美观个毛线,必须先考虑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