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配传动轴做个齿轮,但按传动轴模数10 少个齿,这齿轮该怎么配合?

楼主(2019-06-17):
传动轴外径160,齿数13,中心距470.  模数按10的话 齿轮滚刀能削出配合传动轴的齿轮吗? 齿轮外径410的话39齿能行?

网友A:
齿轮外径=(齿数+2)*模数
150=(13+2)*10
传动轴160,我算错了还是没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外径=(齿数+2)*模数
150=(13+2)*10

所以说少一齿(尴尬),按11摸数做也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说少一齿(尴尬),按11摸数做也不对

说明需要变位!

网友A:
我没理解你啥意思,齿顶圆直径跟传动轴直径一样怎么个配合,还是你用传动轴加工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理解你啥意思,齿顶圆直径跟传动轴直径一样怎么个配合,还是你用传动轴加工齿轮?

不是齿顶圆直径跟传动轴直径一样 我写的是齿顶圆外径  配合齿轮那段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需要变位!

这变位 齿轮要怎么表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变位 齿轮要怎么表示呢

在图纸上标出变位系数,注意正负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图纸上标出变位系数,注意正负号

还有一点不解,这样变位是传动轴变位,齿轮系数不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不解,这样变位是传动轴变位,齿轮系数不变吗?

不太明白,“变位是传动轴变位,齿轮系数不变吗-
从一楼的描述看,现在齿轮轴有实物,和它相配的齿轮没有实物,所以需要推测尺寸
齿轮轴:齿数13,外径160。可仍然有一些参数不知道,比如变位系数,比如模数,比如压力角,比如齿顶高系数,等等。好在这些只要仔细测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因为齿数只有13个,所以变位系数在直径方向上有,在圆周方向上也要试一下
把齿轮轴的参数都测算出来后,就可以推算齿轮副的另外一个齿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变位是传动轴变位,齿轮系数不变吗?- ”
从一楼的描述看,现在齿轮轴有实物,和它相配的齿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
需要测量跨2齿和跨3齿的公法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