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辐称重传感器拆卸问题

楼主(2019-06-17):
请问轮辐称重传感器怎么拆卸,好像里面的线接触不良,请问这种结构怎么打开

网友:
那一圈螺丝是不是上下连个零件的联接螺栓?

网友:
内圈外圈中间是一层金属盖板,并且里面是灌胶的,有的是软胶,有的是硬胶,拆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传感器出厂前,都是经过校核的。

拆卸过以后,传感器的零点说不好都跑掉了,更别提线性好不好了。找厂家换新的,或者重新买吧。

楼主:
嗯嗯  已更换新的 还是花钱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