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径向圆跳动是同轴度数值两倍的说法

楼主(2019-06-17):
虽然常用测量跳动的方法代替同轴度,不考虑圆度的话测量出来的数值应该接近吧

网友A:
你是对的,他们胡说的!

网友B:
举个例子: 圆柱轴线向一个方向弯曲了0.5mm,两端同轴度应当是0.5mm。但是测跳动的时候,百分表显示出来的值却是1mm(一侧凹进去0.5mm,一侧凸出来0.5mm)

所以要除以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 圆柱轴线向一个方向弯曲了0.5mm,两端同轴度应当是0.5mm。但是测跳动的时候,百分表显示出来的 ...

你说的这种轴线弯曲了0.5的情况公差带的直径就是Ф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的,他们胡说的!

你好皮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轴线弯曲了0.5的情况公差带的直径就是Ф1

轴弯曲0.5mm,同轴度就是0.5mm,而不是1mm。建议你再确认一下同轴度的定义

网友:
我是一本正经的!

网友:
这很难理解吗

网友:
如果圆度没有保证,那跳动肯定测不准的。就像两个面的平行度要建立在平面度的基础上!

网友:
你测跳动是在中心转动测得,应该是单边跳动的两倍。同轴度要求是以一个圆为要素的。

网友(2020-07-27):
引用 网友B:
轴弯曲0.5mm,同轴度就是0.5mm,而不是1mm。建议你再确认一下同轴度的定义

楼主说的对呢,弯0.5,同轴度0.1

网友C:
这是两个概念,值也不一样,不能单纯的乘以2来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两个概念,值也不一样,不能单纯的乘以2来算

概念不同,数值相同吧。
很多人吧偏心距理解为同轴度了。
偏心距x2=同轴度吧。百度上有一个专门比较同轴度和圆跳动区别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概念不同,数值相同吧。
很多人吧偏心距理解为同轴度了。
偏心距x2=同轴度吧。百度上有一个专门比较同 ...

概念不同数值也不同的,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偏心距是指的哪个值

网友D:
如图这个意思。图是轴的截面图。当要求同轴度0.1时,指的是被测轴轴线可以在φ0.1圆(阴影部分)内浮动。当被测轴轴线偏移至公差带(阴影部分)边缘时,如图位置,偏心距为0.05,同轴度是0.1,对吗?

网友:
《径向圆跳动与圆度误差同轴度误差关系的研究》
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图这个意思。图是轴的截面图。当要求同轴度0.1时,指的是被测轴轴线可以在φ0.1圆(阴影部分)内浮动。当 ...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