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机器人液压系统原理?

楼主(2019-06-17):
看了论坛搜索的信息,总结如下(伺服电机提供动力,实现稳定的压力,然后阀门用开启的大小来控制流量,然后液压缸内的位移传感器反馈位置,然后阀门判断开启状态,液压的压力要不要控制,这个不清楚。)

疑惑如下,如果用传感器做反馈,那不是永远慢了一个节拍,当快到预定位置时减小流量?还是说像水表那样计算流量,流量到了就停止?还是说和千斤顶那样一个固定的压油室用凸轮节拍的给油?

网友A:
机械系统有滞后,但是软件控制时要把滞后时间计算进去。

如果控制位移,可以在软件中用控制流量的方法做计算,间接去控制位移。因为控制流量实际就是控制运动件的速度,再用速度和时间把位移联系起来就是控制位移。

最后一句”类似千斤顶,……凸轮……”,没看懂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系统有滞后,但是软件控制时要把滞后时间计算进去。

如果控制位移,可以在软件中用控制流量的方法做 ...

主要是这个流量控制,是怎么做到的?是控制阀门开启的大小,然后接收传感器反馈。还是这个流量像水表那样能计算液压流量值,通过流量值和传感器和阀门开启大小来同时判断的?

机器人动作在不停变化,对油缸的压力也在不停变化,虽然伺服电机能提供恒压,但是流量的速度会因为机器人动作变为动态,的,那么是怎么控制恒压同时稳定流量?或者就不稳定流量只检测位移和检测流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系统有滞后,但是软件控制时要把滞后时间计算进去。

如果控制位移,可以在软件中用控制流量的方法做 ...

那个千斤顶,随便说说的意思就是手工千斤顶不是压一下,升一下,那么升的距离虽然不准确,但也相差不大,如果是电动活塞千斤顶,控制活塞次数是不是可以实现一定的定位。这种和点动快速电磁阀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流量控制,是怎么做到的?是控制阀门开启的大小,然后接收传感器反馈。还是这个流量像水表那样 ...

控制系统的比例阀(假如是)接收到流量计的电信号,根据控制算法,调节流量阀的开度,这样就能达到控制流量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系统的比例阀(假如是)接收到流量计的电信号,根据控制算法,调节流量阀的开度,这样就能达到控制流 ...

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伺服电机是通过PID控制的。

1.单独的P(比例)就是将差值进行成比例的运算,它的显著特点就是有差 ...

感谢,这个问题我总结下,就不了解了,怪复杂。
比如码垛机器人,就如同挖掘机,挖掘机铲好土,在0度位置和80度位置给油缸造成压力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每次铲土重量也不一样,那么要精确位置,就至少需要重量传感器测量重量,然后在计算在不同位置角度给油缸所带来的压力值,然后系统通过一系列计算反馈给流量控制阀,通过计算系统可以提前就测算好相关动作和幅度,并且像汽车定速巡航那样,系统对机器人本身的“加速”能力是测控好的。................并且伺服中没有流量计这个传感器,伺服液压机器人也没有电控机器人精确,快速,油缸没有压力传感器和伺服阀门压力控制的配合。

网友:
建议楼主有空可以先看看液压传动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