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加工工艺

楼主(2019-06-18):
请老师傅帮我分析下这个产品的加工工艺,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材料是铸钢,还是直接按图纸铸造成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材料是铸钢,还是直接按图纸铸造成形?

不锈钢精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锈钢精铸

哦,我就是问问,这东西数铣不难。但薄壁结构还有螺纹,铸造真的不容易,看看铸造大师傅怎么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就是问问,这东西数铣不难。但薄壁结构还有螺纹,铸造真的不容易,看看铸造大师傅怎么说吧。

好的 谢谢!

网友:
这图出的,估计那个R14装饰意义更大。

网友:
管料加工,车削中心来做应该可以的

网友(2020-07-13):
铸造或冲压毛坯,然后上车床加工螺纹,可以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