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导出Step后在SW中厚度尺寸改变

楼主(2019-06-18):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用AD导出Step的PCB 3D,原厚度设置是2.0mm,但是3D测量是2.1mm(实际值是2.09652mm).

请问大家是否有遇到这个问题,是否有建议操作?

网友:
这只能证明AD本身的测量不精确,还有,你的图片能证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