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代替气滑环的结构吗?

楼主(2019-06-18):
问题:该结构设计中由于需要的气滑环内径较大(φ460),成本高;
诉求:希望给大神给点建议,有没有可以替代气滑环的结构,降低成本;

网友:
或者取消气缸;

网友:
你这结构采用的盘式滑环,有现成的,价格应该不算贵,风电上面的柱式滑环要贵一些,主要看里面接触材料用的是什么。我去年给他们设计定制了一个滑环,卖价30多万。

网友A:
管子接出来,用旋转接头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接出来,用旋转接头行不?

大哥,你这个回答我服气,爱的魔力转圈圈呀,管子会缠起来的,不行

网友:
国产的价格应该还能接受啊

网友:
自己做能接受不了?气体漏点问题不大,用回转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这个回答我服气,爱的魔力转圈圈呀,管子会缠起来的,不行

16路气的旋转接头都没见缠起来,你这才两路,为啥会缠呢?

网友:
自制气密性是个问题

网友:
|韩LFLY发表于 06-18 13:38
大哥,你这个回答我服气,爱的魔力转圈圈呀,管子会缠起来的,不行

你不知道什么是旋转接头?这样的基础知识也不会,就当我没说吧。

网友B:
二路而已。用个国产的就可以了。300块解决 。

网友C:
把这个气环放在后端靠近齿轮部位,用一个皮带电机控制,锁死的时候皮带电机和齿轮电机反转,然后打开皮带电机。
卡盘打开时,同样是反转,不知道可行不?楼主可否把你的图纸共享下?

补充内容 (2020-8-21 18:10):
我都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意思了,感觉驴头不对马嘴,不知道当时想的啥

网友(2020-08-14):
引用 网友B:
二路而已。用个国产的就可以了。300块解决 。

同求中空的气滑环,好像没这么便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气环放在后端靠近齿轮部位,用一个皮带电机控制,锁死的时候皮带电机和齿轮电机反转,然后打开皮带电 ...

最后没办法的话,只能正转,然后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