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袋液态真空吸盘问题

楼主(2019-06-18):
现有产品500g,产品尺寸250*150,现在需要将此产品使用并联机器人进行抓取,自测使用piab软唇边吸盘,吸盘直径34,吸盘数量8个,每个吸盘均为独立供气,速度达到60%,会发生掉落,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吸取方式,还是我本身测试存在问题。

网友A:
我在一个视频里看过一个海绵吸盘。你可以试一下。
因为你总有一个吸盘先吸到那玩意,提起来的时候可能就靠一两个吸盘,所以肯定容易掉吸盘了。
海绵吸盘是整个把你的袋子全包裹住了,各个吸孔基本均匀受力。

网友:
@ahway 有请高手

网友B:
谢邀。

几个问题:
1. 吸盘选小了
    500g物料高速抓取,BGI34吸盘尺寸有限,提供的抓取力自然不足。建议选择更大尺寸的软唇边吸盘或者吸具。
比如:BGI63 抓取1Kg洗衣液

比如:BGI63 抓取5Kg水袋

比如:Kenos吸具抓取10Kg软包装

2. 吸盘选多了
    8PCS BGI34,抓取平面物料当然没问题。但软包装变形就会导致泄露,建议两个BGI48或者一个BGI63.
比如:2PS  BGI63 抓取2Kg输液袋

3. 高速移动时建议选择3层波纹
    高速移动式,波纹可以有效的降低摆动冲击,避免更大的泄露。如果原来用的是单层波纹,建议增加为3层。

4. 发生器一对一的话,如果是耗气量大的规格,当空吸的时候压降太大,其余吸盘真空度无法维持。
    8个真空发生器和吸盘一对一,那发生器耗气量是多少?如果是SMC或者国产的小白管、小白盒、小铝盒,真空管在吸盘泄露空抓的情况下会导致很大的压降。即使剩下的吸盘没有泄露,但压力降低到无法产生足够流量的程度,高速移动抓取力还是不稳定。
    piGrip吸盘可以选配膜片阀,当某一个吸盘泄漏时膜片阀自动关闭。现有BGI34 吸盘,可以考虑3~4PCS吸盘用一个大的发生器即可,根据经验,流量保证200NL/min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一个视频里看过一个海绵吸盘。你可以试一下。
因为你总有一个吸盘先吸到那玩意,提起来的时候可能就靠 ...

普通海绵吸盘试了,效果不好,下一步准备试试piab的那个吸软袋的海绵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邀。

几个问题:

大神,按照您的思路调整了一下,进行了测试,直接将真空发生器接到空气压缩机上,真空发生器型号为SMC的ZL212,最大吸入量,200L/min,吸盘为piab的BGI63吸盘,使用一个真空发生器,一个吸盘,另外使用piab 的真空泵,绿色的的那个单级的也进行了测试。结果是,能缓慢的提起来,但是不能动,一动导致袋子变形,就直接掉落了。大神能不能指导下这个是怎么回事,跟看到的视频和您发的图片感觉不太一样。另外准备联系piab,借用一下他们软袋的kenos的吸盘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按照您的思路调整了一下,进行了测试,直接将真空发生器接到空气压缩机上,真空发生器型号为SMC的Z ...

SMC ZL212标称最大流量200NL/min,PIAB piClassic单管标称最大流量360NL/min。配一个BGI63抓500g的物料不应该只是缓慢抓起,烦请确认:
1. 真空发生器工作压力:建议稳定在5~6Bar
2. 真空发生器工作口管路大小,距离吸盘的尺寸:10mm~12mm管路,长度建议500mm内
3. 可否更换BGI48吸盘做对比测试

如果袋子充填的不算饱满,内部流体容易流动,这会导致抓取时吸盘变形量过大,如果流量无法弥补泄露的话,也极有可能导致抛料。
可以用PIAB Kenos 的KBC系列产品做测试:
1. KBC 120*80

2. KBC 50

如果袋子充填物容易凝固,则需要考虑用海绵唇边的Kenos吸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C ZL212标称最大流量200NL/min,PIAB piClassic单管标称最大流量360NL/min。配一个BGI63抓500g的物料不 ...

大神,您好,按照您说的,我又进行了二次测试,我的初步判断是 袋子里的填充物太少,流动性太大,导致容易掉。真空发生器口径10mm,管子长度小于500mm。这几张是我测试的图片

包裹折叠后吸取效果会比自由状态下好,另外我是用BGI41的吸盘也进行了测试,效果也是一样,针对目前这种状况,大神有没有好一点解决办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按照您说的,我又进行了二次测试,我的初步判断是 袋子里的填充物太少,流动性太大,导致容 ...

正如讨论出来的判断:袋子里填充物太少,流动性大,导致变形量过大,吸盘泄露。
这种情况目前用两种办法:

1. 大吸盘抓取,小吸盘辅助:

下图案例中客户抓取1Kg流动性水袋,采用的方案是:中间2PCS 72mm订制多层硅胶软吸盘(唇边类似piGrip),四周6PCS BGI34(配真空膜片阀),系统使用大流量真空发生器或机械式电泵(流量1400NL/min)。

2. Kenos KBC吸具

另一案例,双层输液袋包装。内部易变性导致泄露。使用KBC 吸具:

江浙一带的话,联系PIAB上海

网友C(2019-07-18):
引用 网友B:
谢邀。

几个问题:

老哥,有没有深圳代理的联系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MC ZL212标称最大流量200NL/min,PIAB piClassic单管标称最大流量360NL/min。配一个BGI63抓500g的物料不 ...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用机器人贴标签,标签尺寸65×40mm,用什么类型的吸盘可靠,多谢,祝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有没有深圳代理的联系方式

我就是代理商  www.apmc.cn手机微信同号:1351054859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教一个问题,用机器人贴标签,标签尺寸65×40mm,用什么类型的吸盘可靠,多谢,祝好。

贴标签应用,大部分客户自己制造吸头,完全覆盖标签(表面打多个小孔),真空源采用风机或电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正如讨论出来的判断:袋子里填充物太少,流动性大,导致变形量过大,吸盘泄露。
这种情况目前用两种办法 ...

40kg的包装用什么样的吸盘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40kg的包装用什么样的吸盘比较好?

Kenos 抓大袋吸具:

网友:
实在不行,用气夹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nos 抓大袋吸具:

谢谢回复!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或者图片?

网友(点评):
有些资料论坛上放不了,电话、微信:APMC 朱伟 13510548590

网友(2020-05-27):
请联系185 4998 0086(李工)
最稳定的真空抓取解决方案

网友(2023-08-22):
PIAB 更新MX系列、BGX两款吸盘,可以有效解决软袋液态、半凝固物料抓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