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出冰机构卡料解决

楼主(2019-06-18):
如下图
一个料仓内放满冰块,在1.2处添加两个气缸,初始状态是气缸2推进,气缸1收回,需要出冰块的时候气缸1推进,阻挡料仓上方冰块掉落,气缸2收回,两气缸之间的冰块随斜坡滑出。
这样设计当冰块放满时,气缸1要推进的时候会憋死因该是推不进去的。
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其他机构,每次出冰数量10粒左右,
气缸链接的阻挡板目前是2MM后的,料仓上的开口不能太宽,影响保温效果。
------------------------------------------------------------------------------------------------------------------------------------------------------------------------
参数:
冰块大小和奶茶店所加的冰块一样20X20X20的

料仓

料仓

气缸

气缸

网友A:
添加震动,或者用钢丝做个叉子呢?

网友B:
随便画了个草图,在料仓底部做两扇门代替你的1,你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震动,或者用钢丝做个叉子呢?

你所描述的应该是解决冰块下不去的问题,我要解决的是冰块下去后,气缸1没法推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画了个草图,在料仓底部做两扇门代替你的1,你看看是否可行

这个应该还是会出现同样的状况吧,冰块下去后,同样会上不来。

网友C:
搞两蜗杆转,每次出一个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两蜗杆转,每次出一个的那种

冰块可能会卡在入口, 绞碎了。

成本也高。

网友D:
lz有没想过,一定要两个气缸么

网友E:
最简单是手动蛟龙。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有没想过,一定要两个气缸么

一个气缸没法控制出冰量吧,当然自然掉下的时候挡板容易推进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是手动蛟龙。

手动蛟龙是什么?搜了一下也没看到资料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气缸没法控制出冰量吧,当然自然掉下的时候挡板容易推进些。

单缸推拉两把铲刀,你看看能否控制出冰量?

网友F:
建议你去研究一下玉米播种机的下料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去研究一下玉米播种机的下料机构

料斗要封闭,机构要防水;
成本会高得飞起来~~

网友:
料斗下冰管大小限定一下36,应该对下冰块和控制量有帮助。单块向下。

网友G:
我很想知道,冰块在料仓里不会冻成一整块??
整块板推进,需要很大的力。
是不是可以考虑间距20-的叉子?类似海王手里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还是会出现同样的状况吧,冰块下去后,同样会上不来。

那个是个思路,我网上截了个图给你看下,别人的结构是怎么做的,之前在买奶茶的时候看到过貌似是像关门一样的结构!

网友:
气缸能不能移到后面的斜管上,这样吃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去研究一下玉米播种机的下料机构

玉米播种属于类似风车一个一个的下料,时间太长了,需要一次性下料十个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很想知道,冰块在料仓里不会冻成一整块??
整块板推进,需要很大的力。
是不是可以考虑间距20-的叉子 ...

此设备不具备冷冻功能,只有保温效果。时间久了会有水渗漏。解决排水就可以了。
不管是叉子还是整板推,当接触点是刚好与冰块中间接触时就会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缸推拉两把铲刀,你看看能否控制出冰量?

两把铲刀是怎么样的结构,能弄个草图吗?

网友(点评):
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把铲刀是怎么样的结构,能弄个草图吗?

网友:
将1、2气缸推杆放在斜坡位置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H:
不知可行否 请大神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可行否 请大神指正

你这样的上下动作应该比左右对插好点吧

网友:
看下这样可行?

网友I:
直接用一个气缸一次推出固定的量就好了,管子做成错开的

楼主:
每太看懂,能说明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一个气缸一次推出固定的量就好了,管子做成错开的

气缸固定不动的话,那样还得把冰块做成上下左右移动的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可行否 请大神指正

请说说为什么要左右两边对插,直接靠一边推进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固定不动的话,那样还得把冰块做成上下左右移动的平台。

推箱子一样!

网友:
能否控制出冰量,避免出现卡死现象;或者扩大管道的面积。

网友:
冰块,不一定是正好正好的立方体,得提前想好一头会是蘑菇头。
前辈建议的绞龙有什么问题吗?
排水位和取料位不在一个地方,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个思路,我网上截了个图给你看下,别人的结构是怎么做的,之前在买奶茶的时候看到过貌似是像关门一 ...

高手

网友J:
建议使用螺旋绞龙输送机构,类似于这种,可以有效解决卡料及防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使用螺旋绞龙输送机构,类似于这种,可以有效解决卡料及防水问题

这样冰块会不会被打碎,不过从食用角度来说碎点也不是不能接受,冰块相对较硬,不会卡吗?

网友:
如果给气缸一对面来个开口,当气缸一顶住冰块的时候,冰块推出。在外面放个盒子或者回流机构。开口部分用某种软材料挡一下,不影响冰块的正常滑落。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样冰块会不会被打碎,不过从食用角度来说碎点也不是不能接受,冰块相对较硬,不会卡吗?

绞龙的螺距设置要在1.2~1.5倍冰块的宽度,这样不会因为过大堆料或者过小漏料,每次的量根据转速和间距来确定,采用点动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绞龙的螺距设置要在1.2~1.5倍冰块的宽度,这样不会因为过大堆料或者过小漏料,每次的量根据转速和间距来 ...

lz的冰块为20*20*20立方体,进入绞龙的角度,可能正放,可能斜放,可能放空。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些,有碍于楼主的需求???不就是那个铁则吗?供料能力要高于下道工序的需求。不就是转快点的事儿嘛?

网友(点评):
放空有一定的概率,这样定量就不准了。

网友:
刚注册,没有积分不能下载啊

网友:
换一个思路:在投料的时候就已经规划好,比如每个格子就能装10粒左右的冰块,然后旋转一个角度,落下。这样比在后面排列出料会简单很多,附个示意图。红色为出料口

网友:
楼主,换个思路,推板机机构是否能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