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爬坡传送线输送物重量产生的摩擦转矩公式疑惑

楼主(2019-06-18):
今天在看JSCC电机选型手册的资料时,其中关于爬坡传送线上物体重量产生的摩擦转矩公式中,M1=m *(1-sinθ)*g*μ*R,
其中摩擦力部分有些疑问,按图中受力分析的话,摩擦力应该是F=μ*N=μ*mg*cosθ才对啊?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具体参照图片

网友A:
做输送带的,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输送带的,可以交流一下

好啊,图片中那个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能不能解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力应该平行于皮带,与皮带输送方向一致,也就你受力分析图中θ所对应的分力,所以乘以sinθ

这样应该也不对啊,图平中的公式不知道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大侠能帮忙分析一下不

网友C:
初中数学没学好

网友:
感觉公示有问题

网友D:
公式好像有问题
对物体来说,受到重力mg,皮带对物体摩擦力,方向平行皮带向上,皮带对物体的支撑力,方向为垂直皮带向上,三力平衡,可得皮带对物体的摩擦力为mgsinθ
对皮带来说,还受到支撑钢板的摩擦力,为μmgcosθ
所以应该是μmgcosθ+mgsinθ
考虑极限条件θ=90°,上式为mg即这时只需要拉起物体(克服重力mg,就能把物体运上去,不考虑物体在皮带上没有摩擦力会落下,实际这时应该使用类似挂斗的结构了)
而按书中公式,这种情况所需力为0,即不要力就可以把物体拉上去,显然有问题
注意:物体对皮带和钢板对皮带的摩擦系数不一定相同,即虽然压力相同,但摩擦力大小仍然可能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公式好像有问题
对物体来说,受到重力mg,皮带对物体摩擦力,方向平行皮带向上,皮带对物体的支撑力,方向 ...

我和层主计算的结果一致。
但这是考虑平稳运行的情况。如果是工件刚刚进入传输带,工件需要一个加速度,mgsinθ也要变成μmgcosθ,其中μ为工件和输送带之间的摩擦系数。并且要保证正常输送μmgcosθ必须要大于mgsin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和层主计算的结果一致。
但这是考虑平稳运行的情况。如果是工件刚刚进入传输带,工件需要一个加速度, ...

爬坡皮带机一般坡度13°以下,再大角度就要使用花纹皮带等增加摩擦。
你们的分析也有道理,但是忽略了动摩擦和静摩擦的区别,假设皮带是带有料斗(或者带有挡板),那物体输送的加速度理论上可以无限大,而这在实际生产中,这也算是是常用的设计
手册中应该是另外考虑启动加速所需要的力矩,截图虽然未截完全,但还可以看出部分
另外物体对皮带摩擦系数和钢板对皮带摩擦系数无疑应该是2个系数
可以假设一下,用mgcosθ的力压住皮带,那么显然钢板对皮带摩擦力为μmgcosθ,然后还需要加上克服物体上升的重力分量mgsinθ,即皮带总的受力为μmgcosθ+mgsinθ(sinθ项没有摩擦系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爬坡皮带机一般坡度13°以下,再大角度就要使用花纹皮带等增加摩擦。
你们的分析也有道理,但是忽略了动 ...

工件在上升过程中是先滑动摩擦然后静摩擦,工件和皮带的滑动摩擦力为μ2mgcosθ(μ2为工件和皮带之间的摩擦系数),并且这个必定要比mgsinθ大。所以计算工件重力产生的力矩应该用μ1mgcosθ+μ2mgcosθ计算,用这个μmgcosθ+mgsinθ计算会偏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工件在上升过程中是先滑动摩擦然后静摩擦,工件和皮带的滑动摩擦力为μ2mgcosθ(μ2为工件和皮带之间的 ...

最大静摩擦系数 比 滑动摩擦系数要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大静摩擦系数 比 滑动摩擦系数要大很多。

老铁,最大静摩擦系数再大,静摩擦力也是mgsinθ呀。滑动摩擦系数再小,必须比mgsinθ大,输送系统才能正常运转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工件在上升过程中是先滑动摩擦然后静摩擦,工件和皮带的滑动摩擦力为μ2mgcosθ(μ2为工件和皮带之间的 ...

对于皮带设计来说因为可以通过结构来增大μ2(工件和皮带之间的摩擦系数),所以这个μ2是无限大(你必须保证输送时,物品不滑落),所以单纯计算μ2mgcosθ对设计是没有意义的,
完整的应该是mgsinθ+f(f=mga,a是工件的启动加速度),mgsinθ+f是可以小于μ2mgcos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初中数学没学好

大侠初中数学和物理很好,能否抽空看看lz的问题,
再笑不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件在上升过程中是先滑动摩擦然后静摩擦,工件和皮带的滑动摩擦力为μ2mgcosθ(μ2为工件和皮带之间的 ...
工件在上升过程中是先滑动摩擦然后静摩擦,工件和皮带的滑动摩擦力为μ2mgcosθ(μ2为工件和皮带之间的摩擦系数),并且这个必定要比mgsinθ大。所以计算工件重力产生的力矩应该用μ1mgcosθ+μ2mgcosθ计算,用这个μmgcosθ+mgsinθ计算会偏小

1)加速段(不考虑a<0的情况)
a = ugcosθ - gsinθ > 0
此时动摩擦力矩:M1=mgRucosθ;

2) 匀速段(不考虑皮带不够长的情况)
a =0;f = mgsinθ ;
此时静摩擦力矩:M2=mgRsinθ;

取两者较大者,核算爬升输送带(匀速);

网友(点评):
工件受力始终是umgcosθ -mgsinθ,但工件对皮带的反作用力始终是u1mgcosθ,同时支撑钢板对皮带还有u2mgcosθ的摩擦力,皮带所受的力才是设计所要考虑的对象

网友(点评):
工件受力是变化的。理想情况下可以分两个阶段。见本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于皮带设计来说因为可以通过结构来增大μ2(工件和皮带之间的摩擦系数),所以这个μ2是无限大(你必须 ...

带和支撑的摩擦力大家都达成共识,没什么值得讨论的。单说工件和皮带之间的摩擦计算:
1.你举的公式中,应该是f=ma才对,f=mga没有意义。
2.确实可以通过改变结构来增大μ2,μ2可以变成无限大,mgsinθ+f也可以完全作为通用公式。在不考虑工件重量对电机影响和皮带变形打滑等细节的前提下,μ2mgcosθ=mgsinθ+f,所以工件在速度达到皮带速度之前,加速度a是恒定的,不会存在mgsinθ+f<μ2mgcosθ的情况。如果有其他意见,可以举个反例来讨论讨论。
3.如果按照mgsinθ+f(f=ma)来计算,a要作为一个既定量来计算。但是通过上面第二条的分析,实际情况是,加速度a=g*(μ2cosθ-sinθ),加速度a的大小与且只与滑动摩擦系数和输送角度有关。所以当输送带确定的情况下你再去用mgsinθ+f计算,我只能说是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加速段(不考虑a 0
此时动摩擦力矩:M1=mgRucosθ;

μ2mgcosθ肯定要比mgsinθ大,这是输送带能正常工作的条件。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μ2mgcosθ比mgsinθ小,a=μ2gcosθ-gsinθ<0,工件只能在输送带底部打滑,无非起到输送工件的目的。
当然,这是建立在工件从底部以无速度或者小速度进入输送带输送的情况。

网友(点评):
你说了这么多,结论是什么?

网友(点评):
一句话,【不考虑a<0】就完事了。赘言无益。不知道你在反对别人说的什么^_^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加速段(不考虑a 0
此时动摩擦力矩:M1=mgRucosθ;

结论就是,
工件与皮带之间的最大摩擦力就是μ2mgcosθ,没有必要再带入mgsinθ计算,ok?

网友(点评):
那你在反对什么?你要LZ按μ1mgcosθ+μ2mgcosθ计算?

网友(点评):
@喂我袋盐 抬杠吗? 1.我只是说μ2mgcosθ肯定比mgsinθ大,没必要增加计算; 2.能用μ1mgcosθ+μ2mgcosθ计算最好,也是最准确的。但是题目中没有μ2,所以只能用μ1mgcosθ+mgsinθ近似计算,但这个数肯定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侠初中数学和物理很好,能否抽空看看lz的问题,
再笑不迟~~

就这学历,也能算明白。
这样的东西不求人。哈哈

网友(点评):
鼓励lz求知的精神,总比那些发帖一句话求图纸,求你推荐型号的,好得多

网友(点评):
btw,初中应该不教力的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带和支撑的摩擦力大家都达成共识,没什么值得讨论的。单说工件和皮带之间的摩擦计算:
1.你举的公式中, ...

mga确实是笔误,因为这样样式统一
我所说加速度实际是不计算的(按照样本的设计思路),只计算基本阻力μmgcosθ+mgsinθ,而用

M2来补偿,这样计算要准确的多,皮带质量只要加上工件质量就可以
“如果按照mgsinθ+f(f=ma)来计算,a要作为一个既定量来计算。但是通过上面第二条的分析,实际情况是,加速度a=g*(μ2cosθ-sinθ),加速度a的大小与且只与滑动摩擦系数和输送角度有关。所以当输送带确定的情况下你再去用mgsinθ+f计算,我只能说是多此一举。”
问题在于,你忘了不同物料、不同皮带结构,摩擦系数是很难确定的,这种工作条件的确定往往在设计时很难确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ga确实是笔误,因为这样样式统一
我所说加速度实际是不计算的(按照样本的设计思路),只计算基本阻 ...

先确认一下,M2指的是什么?电机转矩?
我刚刚考虑了一下,如果电机扭矩输出的拉力,比μ1mgcosθ+mgsinθ大,比μ1mgcosθ+μ2mgcosθ小,会出现什么情况?应该是电机转速骤降,然后输送带和工件一起加速到既定速度。如果电机刚性较大,应该会产生损坏。抛开对电机的影响,在不考虑过程和节拍,只是单纯输送的情况下,我觉得用μmgcosθ+mgsinθ加电机转矩补偿的方法也是可行的。
不同物料、不同皮带结构的摩擦系数确实很难确定,但是我觉的这些应该都能通过手册查到对应的数据,虽然可能有出入,但也是八九不离十。我不是专门设计输送的,具体不是太了解,抱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先确认一下,M2指的是什么?电机转矩?
我刚刚考虑了一下,如果电机扭矩输出的拉力,比μ1mgcosθ+mgsin ...

编辑时截图可以看见,发出来就不知跑哪了
M2就是楼主截图的最底面的“输送带自身空转所需的转矩M2”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辑时截图可以看见,发出来就不知跑哪了
M2就是楼主截图的最底面的“输送带自身空转所需的转矩M2”
 ...

M2指输送带自身空转转矩感觉那也不差。
如果电机扭矩输出的拉力,比μ1mgcosθ+mgsinθ大,比μ1mgcosθ+μ2mgcosθ小,情况应该和我描述的一样:在不考虑过程和节拍的情况下,异步电机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像伺服电机等刚性比较大的驱动,会对驱动件造成损坏。

网友(2019-08-09):
高中物理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