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旋转取出,求助。

楼主(2019-06-18):
     图中1是PIN,前端带牙,是锁入产品2螺母中,现在是需要用自动化方案取出。各位有啥好的办法?
      两个PIN 之间16.1MM,产品内部宽度17.1MM, 两个产品之间99mm,

补充内容 (2019-6-20 09:23):
这个案子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我现在是没有想到好的办法了。 问题1:空间小  问题2:时间要求短(≤3,经沟通最多不能超4S)问题3:PIN的位置是不一致的。

楼主:
好的,解决方案,自己也是想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解决方案,自己也是想到了。

lz想到了~~,
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想到了~~,
能分享一下吗

  用同步轮装套轴上,同步带带动套轴旋转,同步轮上下位置避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同步轮装套轴上,同步带带动套轴旋转,同步轮上下位置避开。

为何不用齿轮传动?

网友B:
自动打螺丝机反过来用不行么?

网友:
攻丝机了解一下...

网友C:
达到楼主要求的功能,难度并不在如何驱动,如何旋转

而是在于:如何用低成本的方法,自动将仿形套筒套进去,并且不损伤产品

网友:
学习一下!用多轴攻牙机反转的方式可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达到楼主要求的功能,难度并不在如何驱动,如何旋转

而是在于:如何用低成本的方法,自动将仿形套筒套进 ...

目的明摆着的,讨论的就是小间距多轴单动力传动的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齿轮传动?

也是受空间,及其他限制,这个案子没有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打螺丝机反过来用不行么?

受空间限制,而且还是同时4个PIN的取出,成本也是要考虑。

楼主:
受空间限制,而且还是同时4个PIN的取出,成本也是要考虑。如果只是一个,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受空间,及其他限制,这个案子没有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

你这个项目首要是空间,其次是成本;用齿轮就能单动力搞定。

网友:
@执★着 这个觉得怎么搞最省?

楼主:
现在在做它的验证,如果不能很好的旋转套入,整个案子,在客户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就没法继续了。   用上CCD,整个案子就简单多了。

网友D:
首先你要搞清楚:不同产品的pin的误差是多少,PIN的定位基准在产品哪里,这样才好做定位夹具,如果是随机误差,要么用CCD,要么用传感器找PIN(据图方法很多),找到了在做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搞清楚:不同产品的pin的误差是多少,PIN的定位基准在产品哪里,这样才好做定位夹具,如果是随机误 ...

客户不接受加CCD拍,成本他们不能接受, PIN的误差在两个丝内,不影响,产品定位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不接受加CCD拍,成本他们不能接受, PIN的误差在两个丝内,不影响,产品定位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好办,定位定好了,在拧松这个旋转机构中间加传感器,检测到了 就套进去在旋转,将PIN取出来

楼主:
现在就是在做零件测试,测试OK,就可以做,PIN前端是带倒角的,这点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