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派生草图怎么用?普通草图变成派出草图怎么办?

楼主(2019-06-18):
solidworks2018版本的,最近画的图纸,当删除拉伸切除的草图后会弹出警告:正要删除的草图以前已经作为其他派生草图使用,若被删除后其它所派生的草图将成为“解除派生”。请问仍要删除此草图?
每删除个草图都会弹出,比较烦,不知道是自己那个操作不当导致的,或者设置了什么。如果撤销拉伸切除草图还是会显示在那里,不会自动隐藏。

网友A:
是不是用实体轮廓做的草图?

网友B:
solidworks的父子关系楼主理解多少,理解了就应该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实体轮廓做的草图?

没有用实体轮廓做草图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cuumaN2GQjvJMuYNar9jQ
提取码:seeo
我把零件放到网盘文件是soldiworks2018版本,里面还有个GIF的文件,有空的大神可以帮看下,如图片所指的面,拉伸切除不会出现提示,其他的面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的父子关系楼主理解多少,理解了就应该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父子关系理解一点,但看这个零件的设计树,应该是没有什么关联存在的

网友C:
什么?拉伸切除的草图可以删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拉伸切除的草图可以删掉吗?

可以删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删掉

什么时候可以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可以删除了?

不需要这个拉伸切除特征的时候,删除拉伸切除这个特征,肯定顺带把草图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