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问题请教,谢谢大家

楼主(2019-06-18):
各路大神,小弟请教一个问题。如图,设计一个底座,中间是空心圆柱体,外径260mm,内径200,mm。上下两端各焊接一块板。我想问一下中间这个空心圆柱体有没有类似的标准型材之类的,还是得用实心的圆钢切出来?这种设计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谢谢!

网友A:
有厚壁无缝管,还可以铸造啊。

网友B:
中间的圆管外径和壁厚尺寸是多少?这个可以用圆管和两块法兰板焊接实现。法兰板和圆管焊接前,在法兰板上做出定位止口,这样焊接时比较好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圆管外径和壁厚尺寸是多少?这个可以用圆管和两块法兰板焊接实现。法兰板和圆管焊接前,在法兰板上做 ...

”设计一个底座,中间是空心圆柱体,外径260mm,内径200,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一个底座,中间是空心圆柱体,外径260mm,内径200,mm。“

用圆管+2个法兰板焊接比较省事。

网友D:
既然是底座,应该对管径没什么特殊要求,尽量套用型材,省时省力省钱

网友E:
这个你要问你们的供应商啊 他说有才能有 我们说有都是假的 某宝上什么大小的管都有 可是我们的材料供应商就有好多型号没有

网友:
多问问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厚壁无缝管,还可以铸造啊。

好的,谢谢。铸造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圆管外径和壁厚尺寸是多少?这个可以用圆管和两块法兰板焊接实现。法兰板和圆管焊接前,在法兰板上做 ...

好的,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底座,应该对管径没什么特殊要求,尽量套用型材,省时省力省钱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要问你们的供应商啊 他说有才能有 我们说有都是假的 某宝上什么大小的管都有 可是我们的材料供应商就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