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形状孔的加工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9-06-19):
如题,谢谢。

网友:
激光切割,冲压,你也没说什么材料钣金还是啥

网友:
板材薄料(0.1~6毫米)一般用激光切割,冲压。板材厚料(6毫米以上)一般用线切割,电火花,氧割,还有机床铣削,成型加工(如冷拔,铝型材的挤压)常用的就是这几种

楼主:
不锈钢材质,孔长度约30,尺寸公差H7,孔外形尺寸24X24或35X3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锈钢材质,孔长度约30,尺寸公差H7,孔外形尺寸24X24或35X35

铣床铣,数控更好
冲床也行
如果没有批量,怎么加工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铣,数控更好
冲床也行
如果没有批量,怎么加工都行

数控铣床铣不出图示形状,工艺圆角如何处理,请详细一点说明。谢谢!

楼主:
是小批量生产

网友:
拉刀可以加工某些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铣床铣不出图示形状,工艺圆角如何处理,请详细一点说明。谢谢!

5楼图纸的尺寸,全吗?

楼主:
不全,主要研究加工方法。尺寸精度弧方24H7

网友:
命题太广。

网友B:
重要尺寸数控保,剩下的划线,插;或者直接上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要尺寸数控保,剩下的划线,插;或者直接上线切割

线切割快走丝不能满足粗糙度和尺寸精度要求,慢走丝成本太高。不锈钢材料,重量接近1公斤

网友:
如果量不大,内孔公差要求比较小,又是不规则形状,建议用中走丝线切割至图示要求

网友:
参考卡盘螺栓加工方案

网友:
线切割,激光切割,火焰切割

网友:
你板多厚啊,切边光洁度要求多少

楼主:
厚度27,方尺寸公差0,+0.021;粗糙度不低于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