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磁铁的问题

楼主(2019-06-19):
线切割钼丝和工件通的是什么电,多少电压,如果切割磁铁,会不会产生消磁,或者减少磁性

网友A:
不导电的磁铁没法线割。

网友A:
@Cavalier_Ricky 有请大侠给出专业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导电的磁铁没法线割。

钕磁铁呢,这个导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valier_Ricky 有请大侠给出专业的答复

我一个半路野和尚,说不出啥专业的。。。

只知道,我经常切百分表座底面,没发现磁性减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半路野和尚,说不出啥专业的。。。

只知道,我经常切百分表座底面,没发现磁性减弱。。。

实践出真知。lz也可以动手试试是否会退磁

网友:
线切割产生热量极小,不会造成磁铁消磁的

网友:
嗯,可以试试。

网友(2021-07-27):
可以明确,不会消磁

网友(2022-02-09):
磁铁退磁最主要的三个因素:温度、强外磁力干扰、化学时效

网友C(2022-04-18):
不会消磁,本来磁铁就有多线切割和单线切割,单线切割就是利用电火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消磁,本来磁铁就有多线切割和单线切割,单线切割就是利用电火花。

多线切割?单线切割?

网友:
线割用铜丝;中丝、快丝用钼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线切割?单线切割?

多线切割就是用多线机器进行磁铁毛坯加工成产品,单线就是利用线割机器,可以去百度下磁铁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线切割就是用多线机器进行磁铁毛坯加工成产品,单线就是利用线割机器,可以去百度下磁铁切割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