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问题

楼主(2019-06-19):
书没读好,问大家一个齿轮传动的问题 齿轮于齿轮传动 两个2.5模32齿分度圆直径80的齿轮传动对比两个2模40齿分度圆直径80的齿轮转动,那种传动方案更好,为什么。望大家不吝赐教,非常感觉。

网友A:
简单说:模数尽量小,齿数尽量多
两个2模40齿分度圆直径80的齿轮转动,要好一些。估计你所谓的两个2模40齿分度圆齿轮,是一对齿轮副。
理由是强度好
不过实际当中,你可能还有其他限定条件,所以不能太绝对

网友B:
简单说,模数越大,齿数越少,抗弯曲能力越强;模数越小,重合度越高,切削量越少,还能提高抗磨损和抗胶合的能力。
所以,一般来说,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模数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模数尽量小,齿数尽量多
两个2模40齿分度圆直径80的齿轮转动,要好一些。估计你所谓的两个2模40齿 ...

感谢回复,真正的使用场景是16个齿轮围成一个圆,相互之间啮合。以前用的是2.5模的,异响很大,转动的时候有卡顿,我主要想问的的是那种模数的转动效率高,啮合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模数越大,齿数越少,抗弯曲能力越强;模数越小,重合度越高,切削量越少,还能提高抗磨损和抗胶合 ...

感谢回答,基本上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真正的使用场景是16个齿轮围成一个圆,相互之间啮合。以前用的是2.5模的,异响很大,转动的时 ...

转动有异响,先要考虑装配,润滑;
某一对啮合齿轮噪声特别大,还是都很大;

可以简单互换进行排查。

为了降噪,可以改变齿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真正的使用场景是16个齿轮围成一个圆,相互之间啮合。以前用的是2.5模的,异响很大,转动的时 ...

如果是这样,“16个齿轮围成一个圆,相互之间啮合
那我的回答基本上不解决问题,文不对题
出现卡顿、异响,应该是静不定造成的。需要改变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16个齿轮围成一个圆,相互之间啮合”
那我的回答基本上不解决问题,文不对题
出现卡顿、 ...

异常现象有想解决方式,修改定位方式、增加旋转轴直径、提高齿轮精度等级。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齿轮选型的时候同样分度圆的齿轮有很多,我想选个啮合更好传动效率相对较高的。

网友:
基本同意2#的见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异常现象有想解决方式,修改定位方式、增加旋转轴直径、提高齿轮精度等级。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齿轮选型 ...

之所以“16个齿轮围成一个圆,相互之间啮合”,被看成是静不定问题,是因为齿轮属于刚性传动,并没有弹性环节,
我觉得设计的思路需要变化
比如16个安装齿轮的轴线不变,齿轮改为链轮,16个链轮统一用链条驱动(实际是不是带的动,不知道)。这就比16个齿轮相互啮合好多了。齿轮啮合是刚性传动,而链轮传动则有柔性补偿环节。刚性传动要求精度特别高,几乎做不到;而柔性传动对精度要求就很低了
以上是为了解决静不定问题,采取柔性补偿的方案。如果还有其他的要求,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16个齿轮围成一个圆,相互之间啮合”,被看成是静不定问题,是因为齿轮属于刚性传动,并没有弹性 ...

链轮不行精度不够,不好实现正、反转交替。这个设备应该算标准设备了,编管机的一种。齿轮的问题绕不开的,只能提高精度等级。

网友C:
用斜齿轮啥,传动稳定性好,齿轮啮合平稳、噪声小、精度高

网友:
重合度越大,啮合越平稳,噪声小。但是重合度大对精度要求也变高,如果精度不够,反而有坏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斜齿轮啥,传动稳定性好,齿轮啮合平稳、噪声小、精度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