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板振动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9-06-19):
在矩形板双向梁函数组合法中,有下图所示的一段文字,划线部分。矩阵不应该是二维的吗?不应该是第m行,第n列这种表示形式吗?为什么是第(i,j)行,第(m,n)列?还有后面固有圆频率和各阶振型系数的角标也多了,大佬解释一下其中原因

网友A:
矩阵C也是由矩阵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阵C也是由矩阵构成的

那第(i,j)行,倒底指的是第i行还是第j行

网友(2019-09-11):
这个有点搞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