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锈油吹送装置

楼主(2019-06-19):
请教各位大神,项目是对液压的共轨管进行清洗,要求用吹气原理,吹气进入轨管中,气体中含有防锈油,这如何实现,防锈油怎么样混合到气体中,有没有大神知道的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Y型管,一边进气一边进油,另一端出油气混合体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去看看喷油漆的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Y型管,一边进气一边进油,另一端出油气混合体

那给油的那部分流量要控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给油的那部分流量要控制吗

靠气体压力带动

楼主:
像这样吗?防锈油需要设置动力装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样吗?防锈油需要设置动力装置吗

应该不用

网友B:
不是有一种注油阀吗?
为什么必须用吹气?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空吸原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空吸原理吗

利用大气压强吧,进气管压力大,这个管形状要考虑好具体咨询下懂得,我只是见过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一种注油阀吗?
为什么必须用吹气?

注油阀需要动力源吗,网上没查到使用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空吸原理吗

流速快的地方压强会减小,压力会把油带上去,不过流速要够快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大气压强吧,进气管压力大,这个管形状要考虑好具体咨询下懂得,我只是见过这样的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速快的地方压强会减小,压力会把油带上去,不过流速要够快才行。

压缩空气的流速,0.5MPa左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缩空气的流速,0.5MPa左右吧

这个是压力单位,不是速度,0.5Mpa对于吹扫来说很大了,你可以做个试验,然后就是这个结构可能要改,是靠大气压力和吹气的压力差来把油压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压力单位,不是速度,0.5Mpa对于吹扫来说很大了,你可以做个试验,然后就是这个结构可能要改,是靠 ...

大神请说详细点,结构要改怎么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请说详细点,结构要改怎么改啊?

我也不是大神啦,刚毕业呢,我之前见过一个南方的学生到北方,不习惯北方的大澡堂,就用宿舍的水龙头和热水瓶做了一个莲蓬头,用的就是自来水流速大然后大气压把热水瓶的水压到管路中混合成温水。我等下画个草图给你。

网友D:
可以用,烟雾发生器原理,试试。

123

12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是大神啦,刚毕业呢,我之前见过一个南方的学生到北方,不习惯北方的大澡堂,就用宿舍的水龙头和热 ...

个人意见,不要笑话我

网友:
没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烟雾发生器原理,试试。

这个我空间上不得实现

网友C:
是不是太简单了,主要就是管子要探底然后要和大气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太简单了,主要就是管子要探底然后要和大气连通

是的,原理是简单,不过实际用起来不知道怎么样,我已经在气管上加了电磁阀控制通断,还有出口加了喷嘴,让液体出来的时候可以雾化

网友:
压缩空气喷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空吸原理吗

文丘里效应

网友:
这个需要油雾器把油都细化,再气体喷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油阀需要动力源吗,网上没查到使用方法

用压缩空气

网友:
参考洗车水枪,前段有加一个壶来装清洁剂的。壶内不需要给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