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403不锈钢

楼主(2019-06-19):
切削403不锈钢。要求平底铣刀  对生产节拍没有要求。精度要求不高。分层铣削,吃到深度0.6-0.8
现在有3个不同直径的铣刀,20  16  12
20铣刀  转数1600  进给421
16铣刀  转数1990进给557
12铣刀  钻数2653 进给594
以上均为样本理论计算值,求大神推荐更改的参数以及选多大的刀具直径

网友:
什么热处理状态?硬度多少?机床主轴功率多大?

网友:
用普通的切削油就可以,自动车床不太可能老换油吧,用UF20的刀,材料最好选用易切削的403材料

网友A:
铣刀几个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刀几个刃的

四个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刀几个刃的

这些参数合理吗  进给会不会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参数合理吗  进给会不会大啊

冷却液降温跟上,每齿0.06左右的进给不算大,只要夹持刚性能保证

网友:
参数你大可以去问问购买的厂家,他们都会有的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些参数合理吗  进给会不会大啊

原来用的16铣刀  进给5000   对比参考一下   有点差太多  有点不太敢用590的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