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图结构怎么不窜气,漏气?

楼主(2019-06-19):
  类似活塞的零部件(直径32)放进去后是不打算拿出来的, 有4个气流道。
  4个气流道得互不干涉,要不窜气,然后零部件(直径32)放进去之后,不漏气。

  4条槽里是不是都得放密封圈?  密封圈放什么样的? 4个孔必须在同个面  这样的结构合理吗   新手不懂,望指点!

网友:
加4道O型圈,参考电磁阀芯

网友A:
直接买个气旋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气旋转接头

没买过,但必须得类似上图一样的,买得到吗

网友B:
做成这样是有旋转要求吗?那就要加回转密封了,你这空间受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这样是有旋转要求吗?那就要加回转密封了,你这空间受限不?

没有要求,绿色的零部件放进之后,保持不动,也不打算拿出来。

4个孔能正常通气就行。

空间受限什么意思?

网友:
开个脑洞怎么样,把整块的阀改成高度方向的几片阀,O圈密封的空间就有了

网友C:
楼主是打算自己做滑环吗?

网友D:
气体压力多大?4个气流通道用管子接触来吗?气体通道多大直径?必须密封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打算自己做滑环吗?

不是,滑环是啥我都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体压力多大?4个气流通道用管子接触来吗?气体通道多大直径?必须密封件了

气体压力? 就是普通的空压机接出来的气管内的气,应该在0.7左右,我不清楚。
在外面的4个孔打算用快速接头拧进去,然后接气管,里面的4个气流道 只要确保通气,然后不窜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