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毁坏箱体的情况下,固定好铝件

楼主(2019-06-19):
好固定最好能移动。

网友A:
两边也塞保湿棉

网友B:
珍珠棉做个腔体,铝件直接套上去。

网友:
顶楼上  so easy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也塞保湿棉

厚度超过乃个缝隙多少能顶住

网友C:
固定要做什么?只是防护的话,三楼解决了

网友:
全都是泡沫.....就可以了

网友:
上面都讲了 没啥难度

网友:
就跟楼上说的,塞个珍珠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要做什么?只是防护的话,三楼解决了

保温

楼主:
引用 楼主:
保温

不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珍珠棉做个腔体,铝件直接套上去。

还有别的方案吗

网友:
塑料泡沫

网友:
量大的话,出个模具的前,直接把发泡塑料做成5边密封的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使用优力胶把两侧给顶住!

网友:
珍珠棉、海绵都行

网友(2019-10-28):
引用 楼主:
组件图

lz这个不锈钢箱体,你的四角不是需要焊接打磨抛光么,
在焊接的时候顺便焊接一个固定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