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4不锈钢铸件防锈

楼主(2019-06-19):
304不锈钢的铸件,用于泵体。虽然表面喷漆处理了,但是污水中可能含有氯离子,所以还是会出现锈点。螺栓孔钻孔的位置也会生锈。现在想求助各位大侠有什么特别管用的方法从生产加工的时候就能做好防锈处理。还有就是出现锈点之后,维修维护保养该怎么做?
换材料、喷涂什么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华金属——高端303不锈钢制造专家,有需要303不锈钢材料的朋友,欢迎随时前来咨询(欢迎骚扰哟)

303 ...

感谢顶贴!

网友B:
金属或合金在大气中因为氧、水分、酸、盐及湿润空气导致的腐蚀或变色称为生锈或锈蚀,它可以使具有很高强度的金属表层变成强度很低的化合物。为此,熔模铸件常需进行中期防锈处置。防锈的办法,通常选用水剂防锈或油料防锈。
????无论选用哪一种办法防锈,铸件预先都要通过洗刷,铲除表面的污浊物,并促进其生成钝化膜。洗刷液的成分、温度及用处。铸件洗刷后要用热的、枯燥的压缩空气吹干,随即进行防锈处置。

网友C:
泵体中的不锈钢锈点是处理不掉的,就算是目前比较高端的泵也有这个问题,只要是不影响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有氯离子的水中尽量使用316,如果不行,可以电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泵体中的不锈钢锈点是处理不掉的,就算是目前比较高端的泵也有这个问题,只要是不影响使用就可以了

有些客户要求比较严格。需求是不锈钢的,然后生锈了,客户就会要求售后维修处理。如果在生产的时候把泵体内外都喷涂特氟龙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或合金在大气中因为氧、水分、酸、盐及湿润空气导致的腐蚀或变色称为生锈或锈蚀,它可以使具有很高强度 ...

那如果清除掉外部的锈点,再钝化喷漆的话,大概能保持多久?那个生锈的泵在使用了三个月之后就出现了零星的锈点了。

网友:
钝化后电泳

网友: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