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上的环向和轴向移动

楼主(2019-06-19):
各位大神,有事求助。
小弟有个设计需要在管道上,实现环向和轴向的移动,也就是绕管子外径转动和沿管子轴向的平移。
管子外径100mm以上,之前的思路是使用全向轮或麦克纳姆轮实现,但被否掉。
希望各位路过的大神们看到,提供下一些思路,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轴向运动加管子的旋转运动

网友:
看看你之前的方案图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在管子上做螺纹不就成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管子上做螺纹不就成了吗?

不错,可以由此展开。

网友:
不知道做什么用,做个小车在管道上移动吗?

网友:
直线轴承不是能够实现这两个动作嘛,即能轴向移动,又能绕轴旋转。

网友:
不详细说,等于没说

网友:
题目条件很模糊,没法回答。什么样的零部件沿管道环向和轴向运动?在沿管道内壁运动还是沿管道外表面运动?

网友:
麦克纳姆轮很好,就是相应的成本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