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用solidwork画的磨具上下模分别保存

楼主(2019-06-19):
将磨具拆分为上下模分别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实体上右键点另存为新零件

没有另存为

楼主:
问题解决了  -- 插入  -磨具--  分割 -- 随便选个面--  点切割实体 -- 选中不要的实体 --- 点小号切除实体  --点对勾 -- 你就会看见不要的已经消失 -- 再点另存为--  就可以了

网友:
新建零部件,把现有的这个零件变成组件,就能分别打了。